51单片机驱动2.7寸tft液晶源程序

楼主(2019-01-04):
51单片机驱动2.7寸tft液晶源程序

分享一个51单片机驱动2.7寸tft液晶

主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DBL P0
#define SWITCH_TIME 4000 //默认2s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int pic;
bit delayflag=0;
//*********************************************
void Initial(void);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RegisterName);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RegisterValue);
void fill(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void pane();
void showpic();
void pictrue();
//************************************************
sbit CS =P1^0;
sbit DC =P1^2;
sbit W_R =P3^6;
sbit R_D =P3^7;
sbit RES =P1^1;

sbit SCLK         = P0^0;                        // Serial Clock Input
sbit SDIN         = P0^1;                                // Serial Data Input

sbit key_stop = P1^3;//按键,按下为0暂停循环,松开为1循环跑动
sbit key_mod = P1^4;//并串模式切换按键,为0串行模式,为1为并行模式,仅在程序开机时判断

bit mod_flag = 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14;j++);
}
unsigned char code show1[]=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show[]=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08,
0xA8,0xA8,0xA8,0xE8,0xA8,0xA8,0xA8,0xA8,0x28,0x00,0x00,0x00,0xC0,0x08,0x30,0x00,
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F0,0x00,0x00,0x20,0x20,0x20,0x20,0x78,0x20,
0xA0,0x20,0x78,0x20,0x20,0x20,0x20,0x00,0x00,0x60,0xA0,0xA0,0xA0,0xA0,0xA0,0xB8,
...
};

                                // 8-bit 80XX Parallel
void Write_Command_Para(unsigned char RegisterName)
{
        CS=0;
        DC=0;
        DBL=RegisterName;
        W_R=0;
        W_R=1;
        CS=1;

//**************************************
void Write_Data_Para(unsigned char RegisterValue)
{
        CS=0;
        DC=1;
        DBL= (unsigned char)RegisterValue;
        W_R=0;
        W_R=1;
        CS=1;

                                // 4-wire SPI
void Write_Command_SPI(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CS=0;
        DC=0;
        for (i=0; i<8; i++)

                SCLK=0;
                SDIN=(Data&0x80)>>7;
                Data = Data << 1;
        //        uDelay(1);
                SCLK=1;
        //        uDelay(1);
        }
//        SCLK=0;
        DC=1;
        CS=1;
}

void Write_Data_SPI(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CS=0;
        DC=1;
        for (i=0; i<8; i++)
        {
                SCLK=0;
                SDIN=(Data&0x80)>>7;
                Data = Data << 1;
        //        uDelay(1);
                SCLK=1;
        //        uDelay(1);

//        SCLK=0;
        DC=1;
        CS=1;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RegisterName)
{
        if(mod_flag == 1)
        {
                Write_Command_Para(RegisterName);

        else

                Write_Command_SPI(RegisterName);

        //Delay(5);

}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RegisterValue)

        if(mod_flag == 1)
        {
                Write_Data_Para(RegisterValue);

        else

                Write_Data_SPI(RegisterValue);

        //Delay(5);
}

void Initial(void)
{
Write_Command(0xAE); /* display off */
Write_Command(0xB3); /* set osc division */
Write_Command(0x91); /*100 */
Write_Command(0xA8); /* multiplex ratio */
Write_Command(0x3f); /* duty = 1/64 */
Write_Command(0xA2); /* set display offset --- */
Write_Command(0x44); /* 72 */
Write_Command(0xa1); /*set start line */
Write_Command(0x00); /* ------ */
Write_Command(0xA0); /* set segment remap------ */
Write_Command(0x63); /* disable Nibble Remap */
/* Horizontal Address Incremen */
/* Scan from COM[N-1] to COM0 */
/* Enable COM Split Odd Even */
Write_Command(0xAD); /*Set Master Config DC/DC Converter*/
Write_Command(0x02);
Write_Command(0x81); /* set contract current */
Write_Command(0x40);
Write_Command(0x86); /* Set Full Current Range */
Write_Command(0xBE); /* Set High Voltage Level of COM Pin */
Write_Command(0x02); /* 0.53Vref */
Write_Command(0xBF); /*set Low Voltage Level of SEG Pin */
Write_Command(0x0e);
Write_Command(0xA4); /* set display mode */
/* Clear Screen */
Write_Command(0x23); /*set graphic acceleration commmand */
Write_Command(0x01);
Write_Command(0x24); /* draw rectangle */
Write_Command(0x00); /* Gray Scale Level 1 */
Write_Command(0x00); /* Gray Scale Level 3 & 2 */
Write_Command(0x3f); /* Gray Scale Level 3 & 2 */
Write_Command(0x3f); /* Gray Scale Level 3 & 2 */
Write_Command(0x3f); /* Gray Scale Level 3 & 2 0x00*/
Write_Command(0xAF); /* display ON */
}

//void fill(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
//unsigned char x,y;
//Write_Command(0x15); /* set column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00); /* set column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3f); /* set column end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75); /* set row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00); /* set row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3f); /* set row end address */
//for(y=0;y<64;y++)
//{
//for(x=0;x<32;x++)
//{
//Write_Data(dat1);
//Write_Data(dat2);
//}
//}
//Delay(2);
//}

void Clear()
{
unsigned char x,y;
Write_Command(0x15); /* set column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00); /* set column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3f); /* set column end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75); /* set row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00); /* set row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4f); /* set row end address */
for(y=0;y<64;y++)

for(x=0;x<80;x++)

Write_Data(0x00);
}
}
}

//方框
void pane()
{
        unsigned char x,y;
        // row0
        Write_Command(0x15); /* set column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00); /* set column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3f); /* set column end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75); /* set row address */
        Write_Command(0); /* set row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0); /* set row end address */
        for(x=0;x<64;x++)

        Write_Data(0xff);

        Delay(2);
        //row 1 - 62
        for(y=1;y<63;y++)
        {
                Write_Command(0x15); /* set column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00); /* set column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3f); /* set column end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75); /* set row address */
                Write_Command(y); /* set row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y); /* set row end address */
                Write_Data(0x0f);//低位在前
                for(x=1;x<63;x++)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f0);//低位在前
                Delay(2);

        //row 63
        Write_Command(0x15); /* set column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00); /* set column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3f); /* set column end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75); /* set row address */
        Write_Command(63); /* set row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63); /* set row end address */
        for(x=0;x<64;x++)

        Write_Data(0xff);
        }
        Delay(2);
}

void pictrue()
{
        unsigned char x,y,z;
        unsigned char value,temp_h,temp_l;
        Write_Command(0x15); /* set column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00); /* set column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3f); /* set column end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75); /* set row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00); /* set row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3f); /* set row end address */

        //x,y确定数组的位置,z确定数组的bit位数
        for(y=0;y<8;y++)
        {
                for(z=0;z<8;z++)

                        for(x=0;x<64;x++)

                                //value = ((show[y*128 + x*2] & (0x01<<z))>>z)*0x0f + ((show[y*128 + x*2+1] & (0x01<<z))>>z)*0xf0;
                                temp_l = show1[y*128 + x*2] & (0x01<<z);
                                temp_h = show1[y*128 + x*2+1] & (0x01<<z);
                                if(temp_l > 0) value = 0x0f;
                                else value = 0x00;
                                if(temp_h > 0) value |= 0xf0;

                                Write_Data(value);

                }
        }
}
 void pictrue1()
{
        unsigned char x,y,z;
        unsigned char value,temp_h,temp_l;
        Write_Command(0x15); /* set column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00); /* set column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3f); /* set column end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75); /* set row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00); /* set row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3f); /* set row end address */

        //x,y确定数组的位置,z确定数组的bit位数
        for(y=0;y<8;y++)
        {
                for(z=0;z<8;z++)
                {
                        for(x=0;x<64;x++)

                                //value = ((show[y*128 + x*2] & (0x01<<z))>>z)*0x0f + ((show[y*128 + x*2+1] & (0x01<<z))>>z)*0xf0;
                                temp_l = show[y*128 + x*2] & (0x01<<z);
                                temp_h = show[y*128 + x*2+1] & (0x01<<z);
                                if(temp_l > 0) value = 0x0f;
                                else value = 0x00;
                                if(temp_h > 0) value |= 0xf0;

                                Write_Data(value);
                        }

}
//竖条纹
void pane2()

unsigned char x,y;
Write_Command(0x15); /* set column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00); /* set column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3f); /* set column end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75); /* set row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00); /* set row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3f); /* set row end address */
for(y=0;y<64;y++)

for(x=0;x<64;x++)
{
Write_Data(0x0f);
}
}
Delay(2);
}

//横条纹
void pane1()
{
unsigned char x,y;
Write_Command(0x15); /* set column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00); /* set column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3f); /* set column end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75); /* set row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00); /* set row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3f); /* set row end address */

for(y=0;y<64;y++)
{
for(x=0;x<64;x++)
{
Write_Data(0xff);
}

for(x=0;x<64;x++)
{
Write_Data(0x00);
}
}
Delay(1);
}

void snow()

unsigned char x,y;
Write_Command(0x15); /* set column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00); /* set column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3f); /* set column end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75); /* set row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00); /* set row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3f); /* set row end address */
for(y=0;y<32;y++)
{
        for(x=0;x<64;x++)

        Write_Data(0x0f);
        }
        for(x=0;x<64;x++)

        Write_Data(0xf0);
        }
}
Delay(1);
}

void Fill_Block(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d)

        unsigned char i,j;
        Write_Command(0x15); /* set column address */
        Write_Command(a); /* set column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b); /* set column end address */
        Write_Command(0x75); /* set row address */
        Write_Command(c); /* set row start address */
        Write_Command(d); /* set row end address */
                for(i=0;i<(d-c+1);i++)

                for(j=0;j<(b-a+1);j++)

                        Write_Data(Data);
                        Write_Data(Data);

        }
        Delay(2);
}

void Grayscale()
{
             Fill_Block(0x11,0x00,0x3f,0x00,0x3f);
                        /* Level 16 => Column 1~8 */
  //      Fill_Block(0xCF,0x00,0x03,0x00,0x3f);
        /* Level 15 => Column 9~16*/
//        Fill_Block(0xEE,0x04,0x07,0x00,0x3f);
        /* Level 14 => Column 17~24*/
//        Fill_Block(0xDD,0x08,0x0B,0x00,0x3f);
        /* Level 13 => Column 25~32*/
//       Fill_Block(0xCC,0x0C,0x0F,0x00,0x3f);
        /* Level 12 => Column 33~40*/
  //      Fill_Block(0xBB,0x10,0x13,0x00,0x3f);
        /* Level 11 => Column 41~48*/
//        Fill_Block(0xAA,0x14,0x17,0x00,0x3f);
        /* Level 10 => Column 48~56*/
//        Fill_Block(0x99,0x18,0x1B,0x00,0x3f);
        /* Level 9 => Column 57~64*/
 //       Fill_Block(0x88,0x1C,0x1F,0x00,0x3f);
        /* Level 8 => Column 65~72*/
 //       Fill_Block(0x77,0x20,0x23,0x00,0x3f);
        /* Level 7 => Column 73~80*/
 //       Fill_Block(0x66,0x24,0x27,0x00,0x3f);
        /* Level 6 => Column 81~86*/
//        Fill_Block(0x55,0x28,0x2B,0x00,0x3f);
        /* Level 5 => Column 87~94*/
//        Fill_Block(0x44,0x2C,0x2F,0x00,0x3f);
        /* Level 4 => Column 95~104*/
//        Fill_Block(0x33,0x30,0x33,0x00,0x3f);
        /* Level 3 => Column 105~112*/
  //      Fill_Block(0x22,0x34,0x37,0x00,0x3f);
        /* Level 2 => Column 113~120*/
 //       Fill_Block(0x11,0x38,0x3B,0x00,0x3f);
        /* Level 1 => Column 121~128*/
//       Fill_Block(0x00,0x3C,0x3f,0x00,0x3f);

}
 void Grayscale2()

             Fill_Block(0x88,0x00,0x3f,0x00,0x3f);

  void Grayscale3()

             Fill_Block(0xff,0x00,0x3f,0x00,0x3f);
 }
//***************************************
void main(void)
{
        key_stop = 1;
        key_mod = 1;
        Delay(5);
        RES=0;
        Delay(10);
        RES=1;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论坛下载附件…………

网友:
想看看楼主是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