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天线的蛇形绕法,哪一种绕法更好?

楼主(2019-01-03):
在面积受限的情况下,IFA天线要蛇形绕线,有窄长型、也有短宽型。哪种绕法更好呢?

网友:
可能是窄长型更好吧,但讲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
如下图所示:

激励电流分为两部分,为了阐述更清楚些,将一部分为画成红色,另一部分画成蓝色。
红色电流方向相同,是激励空间电磁波的有效电流。
蓝色电流方向相反,激励的电磁波会互相抵消,是无效激励电流。
哪种绕法的有效激励电流路径更长些?很明显是下图窄长型绕法。

网友:
版主一语中的,所以最有效的还是不要绕线,但空间要求高

网友(2019-12-09):
学习了。。。。感谢版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