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为什么要接成星形?

楼主(2019-01-03):
地线为什么要接成星形?
答案通常是防止互扰,可是还是不明白。

网友:
想起当年工作不久,用菊花链的地线方案,做砸了一个产品,现在半夜能从梦里哭醒,
往事不堪回首

电话机与普通电话机不同,采用了 4 根总线。

看看上面这个框图,有没有问题?

网友:
问题大了!
电话线通常采用0.5mm线径的铜线,1米的电阻有0.25欧。
集团电话应用于100平方米左右的小办公室,电话线长度可能达到40米,那么就有 10 欧的共地电阻。
等于接地电阻有10欧!

两路通话Ch1、Ch2之间的共地串扰很大。看看下面这个图就明白了!

如果要改成星形方案,不是改PCB,而是要改外壳啊

网友:
解决方案就是星形接法,星形接法彻底消除了共地电阻的串扰: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