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应用之同网络过孔间距设置

楼主(2019-01-03):
mentor应用之同网络过孔间距设置
mentor中是可以设置同网络过孔的间距的,之前我们做过很多埋盲孔的单板,此处的设置都被我们忽略了。所以会经常遇到设置了ces里面via to via的间距设置了,但是板子里面不起作用。或者有时候diff或clk间距由于信号要求较高,ces里面设置via to via的间距很大的时候,板子里面所有diff或clk的via to via的间距都很大,无论是否是同网络,这就比较浪费空间,特别是板子比较密的时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如果设置了同网络过孔的间距,真的会省出很多布线空间。
具体设置方法:Setup----Setup Parameter---Via clearances如下图所示

注意勾选Same net,其中可以设置不同类型过孔的不同间距,通孔同网络的间距也是可以设置的,直接在Distance下面输入间距数值,比较方便,大家有用到的时候不要忘了。
TIPS:如果ces和此处都设置了via to via的值,则pcb中默认遵循较小的规则。

网友A:
    同网络过孔间距设置很有必要,在这里设置的参数优先级是比较高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02-28):
    谢谢,这个技能很重要

网友(2020-03-23):
    设置了好像没用啊。。

网友:
    同网络过孔设置,谢谢分享

网友:
    都没有设置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挺好的,谢谢了

网友(2022-09-27):
    “Distance”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网络过孔间距设置很有必要,在这里设置的参数优先级是比较高的,感谢楼主分享。

那如果是设置差分对的孔到孔只能是用ces的class对class设置吗
    我的意思是一对差分  扇出 两个孔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