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可调上下限1602液晶显示程序

楼主(2019-01-04):
DS18b20温度可调上下限1602液晶显示程序

/*-----------------------------------------------
  名称:DS18b20 温度检测液晶显示
  内容: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define KeyPort P3 //定义按键端口

bit ReadTemp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sbit P2_2=P2^2;
sbit P1_7=P1^7;         //定义电机输出端口
sbit P10=P1^0;
sbit SPK =P1^1;
unsigned char frq;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2csh(void)  //定时器T2初始化
{
RCAP2H=0xff; //TH2初值
RCAP2L=0xee; //TL2初值

TR2=1;   //启动定 时器
ET2=1;    //打开定时器2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
/*------------------------------------------------
              串口通讯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TI=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int temp,tempH=18,tempL=15;
float 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TempFlag=0;
char displaytemp[16],num;//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清屏
Init_Timer0();
UART_Init();
Lcd_User_Chr();       //写入自定义字符

while (1)         //主循环

 num=KeyScan();
switch(num)

            case 1:if(tempH<127)tempH++;break;
                case 2:if(tempH>-55)tempH--;break;
                case 3:if(tempL<127)tempL++;break;
                case 4:if(tempL>-55)tempL--;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TempFlag)
       {
            case 0:    //输出温度上限下限
                    {
                      sprintf(displaytemp,"H.%3d  L.%3d ",tempH,tempL);
              LCD_Write_String(0,1,displaytemp);        P2_0=02_2=12_1=1; P1_7=0;
                          break;

                case 1CD_Write_String(0,1,"over  tempH    ") 2_1=0;P2_0=1;P2_2=1;P1_7=1;
                       break;
                case 2CD_Write_String(0,1,"under  tempL   "); P2_2=0;P2_0=1;P2_1=1;P1_7=0;
                      break;
                default:break;

if(ReadTempFlag==1)
 {
    ReadTempFlag=0;
    temp=ReadTemperature();

    temperature=temp*0.0625;
    temp>>=4;
    if(temp>tempH)

        TempFlag=1;  //高于高温标志
                ET2=0;

    else if(temp<tempL)
     {
        TempFlag=2;  //低于低温标志
                ET2=0          ;
     }
    else
     {
       TempFlag=0;   //正常显示标志
           if(temp>tempH-1)
            T2csh();

     sprintf(displaytemp,"Temp  %6.2f ",temperature);//打印温度值
     LCD_Write_String(0,0,displaytemp);//显示第一行
     LCD_Write_Char(13,0,0x01);//写入温度右上角点
     LCD_Write_Char(14,0,'C'); //写入字符C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num++;
 if(num==400)        //
   {
    num=0;
    ReadTempFlag=1; //读标志位置1

}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if(KeyPort!=0xff)
   {
    DelayMs(10);
    if(KeyPort!=0xff)

            keyvalue=KeyPort;
            while(KeyPort!=0xff);
                switch(keyvalue)
                {
                 case 0xfe:return 1;break;
                 case 0xfd:return 2;break;
                 case 0xfb:return 3;break;
                 case 0xf7:return 4;break;
                 case 0xef:return 5;break;
                 case 0xdf:return 6;break;
                 case 0xbf:return 7;break;
                 case 0x7f:return 8;break;
                 default:return 0;break;
                }

   }
   return 0;
}
//定时器2中断
timer2() interrupt 5
{
 static uchar t;
TF2=0;
t++;
if(t==20) //溢出20次就是1秒钟,晶振12Mhz
 {
  t=0;
  P10=~P10; //反转LED灯的亮灭

}

完整源码下载:

网友:
看看楼主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