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八路抢答器proteus仿真图及C语言源代码

楼主(2019-01-04):
单片机八路抢答器proteus仿真图及C语言源代码

单片机c语言源代码如下:
//名称:八路抢答器
//功能:主持人按下按键开始抢答,此时抢答灯闪烁
//十秒内抢答,如果没有抢答的则直接复位
//如果有人抢答成功,则其他人抢答无效,60s内答完超过60s自动复位
//回答期间抢答灯常亮,回答的人方灯闪烁,直到回答完毕,灯常亮表明回答有效
//如果超过60s自动复位,回答结束主持人打开按键,复位。
#include<reg51.H>

sbit Presenter=P2^0;
sbit K=P3^2;
bit Presenter_flag=0,flag;//主持人按键标志位,仅允许一个数据通过标志位
unsigned char Timer=0,i;  //时间标志
unsigned char ren=0xff;
bit x=0;
void System_Init();
void System_Rest();
void main()
{
   System_Init();
  while(1)

  if(Presenter_flag)        //主持人按键按下时开始系统

        K=1;
        if(K==1)         //主持人按键起开
        {break;
        Presenter_flag=0;

  else
ystem_Rest();

}
void System_Init()
{
  EA=1;                         //打开中断
  EX0=1;
  IT0=1;
MOD=0x01;
  ET0=1;
H0=(65535-50000)/256;   //50ms
L0=(65535-50000)%256;
resenter=0;
R0=0;

void System_Rest()
{
0=0xff;         //复位设置:在主持人按键起开或者,抢答时间超过10s或者答题时间超过60s
  P1=0xff;
  TR0=0;
resenter=0;
  flag=1;
=0;
imer=0;

void into() interrupt 0
{
resenter_flag=1;//主持人按键按下
  TR0=1;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H0=(65535-50000)/256;
L0=(65535-50000)%256;
  i++;
f(i==20)                                   //1s钟

    i=0;
    Timer++;
        P1=0xff;
        if((Timer<10)&&(P1==0xff)&&(flag==1))         //10s抢答时间,10s内如果无人抢答则复位
        {
          Presenter=~Presenter;                //抢答指示灯闪烁
        }
        else if((Timer>=10)&&(P1==0xff)&&(flag==1))
        {
          Presenter_flag=0;
          Timer=0;
          i=0;
        }
        P1=0xff;
        if((Timer<=60)&&(P1!=0xff)&&(flag==1)) //答题时间,60s没答完则复位
        {
          ren=P1;
          Presenter=1;
          flag=0;
        }
         if(flag==0)

            if(x==0)
                {x=10=0xff;}
                else if(x==1)
                {x=00=ren;}
          }
          if((flag==0)&&(P1==0xff))
                {P0=ren;TR0=0;flag=1;}
        if((Timer>60)&&(P1!=0xff))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论坛下载附件…………

网友:
以前也做过一个,看看楼主的代码

网友(2020-04-16):
共和国和人女警一定会v那个软件大富豪女尽快改变就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