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仿真 AD画的原理图与PCB 源代码

楼主(2019-01-05):
交通灯仿真 AD画的原理图与PCB 源代码

这个51单片机做的交通灯可以实现时间按键可以加,可以减,实现南北通行,东西通行。

交通灯仿真:

单片机交通灯的原理图(用ad画的)

pcb图: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控制位**********************/
sbit    EW_LED2=P2^3;           //EW_LED2控制位
sbit    EW_LED1=P2^2;           //EW_LED1控制位
sbit    SN_LED2=P2^1;           //SN_LED2控制位
sbit    SN_LED1=P2^0;           //SN_LED1控制位
sbit    SN_G=P1^2;                            //SN绿灯
sbit    EW_G=P1^5;                                //EW绿灯
sbit    SN_Yellow=P1^1;         //SN黄灯
sbit    EW_Yellow=P1^4;         //EW黄灯
sbit    EW_Red=P1^3;            //EW红灯
sbit    SN_Red=P1^0;            //SN红灯
sbit    s=P2^4;                 //功能选择键
sbit    key1=P2^5;              //按键加及东西强制通行
sbit    key2=P2^6;              //按键减及南北强制通行
sbit    fm=P3^7;                //蜂鸣器
sbit    dula=P2^7;
sbit    P3_2=P3^2;
bit     FLAG_SN_Y,FLAG_SN_G,f_sn;  //SN黄灯标志位,绿灯标志位,sn运行标志位
bit     FLAG_EW_Y,FLAG_EW_G,f_ew;  //EW黄灯标志位,绿灯标志位,ew运行标志位
bit     F_DISP=0,flag=0,flag_key=0;
char    Time_EW;                //东西方向倒计时单元
char    Time_SN;                //南北方向倒计时单元
uchar EW=24,SN=20,EW1=30,SN1=34; //程序初始化赋值正常模式
uchar a=0,i,c=0;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1~~~~9段选码
uchar code LIGHT[]= {0x0c,//SN通行
        0x0a,//SN黄灯
    0x21,//EW通行
        0x11,//EW黄灯
        0x09//全红
        }; //交通信号灯控制代码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1(uchar k)
{
   uchar i,j;
   for(i=100;i>0;i--)
     for(j=k;j>0;j--);
}
void Delay(uchar  a)
{
    uchar   i;
    i=a;
    while(i--)
    {
        ;
    }
}
/***************EW方向SN方向主干道数码管显示驱动 ****************/
void DISP_SN(char g)
{
    char h,l;
    h=g/10;  //SN方向计时的十位数
    l=g%10;  //SN方向计时的个位数
        dula=1;
    P0=table[l];   //显示SN计时时间的低位
        dula=0;
    SN_LED2=0;
    Delay(2);
    SN_LED2=1;
        P0=0;
        dula=1;
    P0=table[h];   //显示SN计时时间的高位
        dula=0;
    SN_LED1=0;
    Delay(2);
    SN_LED1=1;
        P0=0;
}
void DISP_EW(char b)
{
har h,l;
    h=b/10;  //EW方向计时的十位数
    l=b%10;  //EW方向计时的个位数
        dula=1;
    P0=table[l];   //显示EW计时时间的低位
        dula=0;
    EW_LED2=0;
    Delay(2);
        P0=0;
    EW_LED2=1;
        dula=1;
    P0=table[h];   //显示EW计时时间的高位
        dula=0;
    EW_LED1=0;
    Delay(2);
    EW_LED1=1;
        P0=0;
}
/**************开机自检***********/
void check(void)
{
ime_EW=5;
ime_SN=5;
  f_sn=1;
_ew=1;
hile(Time_SN>=0&&Time_EW>=0)

    P1=LIGHT[4];
    DISP_SN(Time_SN);
    DISP_EW(Time_EW);

}
/**************无显示**************/
void dispnon(void)

        dula=1;
    P0=0;   //显示SN计时时间的低位
        dula=0;
    SN_LED2=0;
    Delay(2);
        P0=0;
    SN_LED2=1;
        dula=1;
    P0=0;   //显示SN计时时间的高位
        dula=0;
    SN_LED1=0;
    Delay(2);
        P0=0;
    SN_LED1=1;

        dula=1;
    P0=0;   //显示EW计时时间的低位
        dula=0;
    EW_LED2=0;
    Delay(2);
        P0=0;
    EW_LED2=1;
        dula=1;
    P0=0;   //显示EW计时时间的高位
        dula=0;
    EW_LED1=0;
    Delay(2);
    EW_LED1=1;
        P0=0;
}
/***************按键检测*************/
void keyscan(void)
{
          if(s==0)
          {
              delay1(5);
                         if(s==0)

                                 if(flag_key==0)
                                 {
                                                 a++;
                                                flag=1;
                                                TR0=0;
                                                P1=LIGHT[4];
                                           if(a==4)

                                                        a=0;
                                                        flag=0;
                                                         if(f_sn==1&&f_ew==1)
                                                         P1=LIGHT[4];
                                                         if(f_sn==1&&f_ew==0)
                                                         P1=LIGHT[0];
                                                         if(FLAG_SN_Y==1)
                                                         P1=LIGHT[1];
                                                         if(f_ew==1&&f_sn==0)
                                                         P1=LIGHT[2];
                                                         if(FLAG_EW_Y==1)
                                                         P1=LIGHT[3];
                                                        TR0=1;
                                           }
                              }
                                 else if(flag_key==1)

                                                flag_key=0;
                        flag=0;
                                                if(f_sn==1&&f_ew==1)
                                                 P1=LIGHT[4];
                                                 if(f_sn==1&&f_ew==0)
                                                 P1=LIGHT[0];
                                                 if(FLAG_SN_Y==1)
                                                 P1=LIGHT[1];
                                                 if(f_ew==1&&f_sn==0)
                                                 P1=LIGHT[2];
                                                 if(FLAG_EW_Y==1)
                                                 P1=LIGHT[3];
                                                TR0=1;
                    }
                           }
                         while(!s);
               }
          if(a!=0)

             if(key1==0)
                  {
                    delay1(5);
                         if(key1==0)
                         {
                                                if(a==1)

                                                        SN++;
                                                        EW++;
                                                 if(SN==100)
                                                         SN=0;
                                                 if(EW==100)
                                                         EW=0;
                                                        DISP_SN(SN);
                                                        DISP_EW(EW1);
                                                }
                                                 if(a==2)
                                                 {
                                                                 EW1++;
                                                                 SN1++;
                                                         if(EW1==100)
                                                                 EW1=0;
                                                         if(SN==100)
                                                                 SN1=0;
                                                         DISP_EW(EW1);
                                                         DISP_SN(SN);
                                                 }
                                                         while(!key1)

                                                                if(a==1)
                                                                {
                                                                        DISP_SN(SN);
                                                                        DISP_EW(EW1);

                                                                 if(a==2)

                                                                        DISP_EW(EW1);
                                                                 DISP_SN(SN);

                                                         }

                        }
                if(key2==0)
                  {
                                 delay1(5);
                                 if(key2==0)
                                 {
                                                if(a==1)

                                                        SN--;
                                                        EW--;
                                                         if(SN==-1)
                                                                 SN=99;
                                                         if(EW==-1)
                                                                 EW=99;
                                                                DISP_SN(SN);
                                                                DISP_EW(EW1);

                                                         if(a==2)

                                                                 EW1--;
                                                                 SN1--;
                                                         if(EW1==-1)
                                                                 EW1=99;
                                                         if(SN1==-1)
                                                                 SN1=99;
                                                         DISP_EW(EW1);
                                                         DISP_SN(SN);
                                                         }
                                                                         while(!key2)
                                                                         {
                                                                                if(a==1)
                                                                                {
                                                                                        DISP_SN(SN);
                                                                                        DISP_EW(EW1);

                                                                         if(a==2)
                                                                         {
                                                                                        DISP_EW(EW1);
                                                                                 DISP_SN(SN);

                                                                         }
                           }
                                }

         if(a==0)
         {
             if(key1==0)

                     delay1(5);
                         if(key1==0)
                     {
                        TR0=0;
                                flag=1;
                                P0=0;
                            fm=1;
                                flag_key=1;

                         while(!key1);
              dispnon();
             P1=LIGHT[0];
                 }
                 if(key2==0)
                 {
                     delay1(5);
                         if(key2==0)
                     {
                        TR0=0;
                                   flag=1;
                                   P0=0;
                                         fm=1;
                                         c++;
                                 flag_key=1;

                         while(!key2);
                         dispnon();
                         P1=LIGHT[2];

         }
}
void led_disp(void)
{
  /*******SN通行EW红灯*** ***************/
        FLAG_EW_Y=0;
        Time_EW=EW;
        Time_SN=SN;
                f_ew=0;
                f_sn=1;
                P1=LIGHT[0];
        while(Time_SN>=0)
        {
                    if(Time_SN==3)
                        {
                           FLAG_SN_G=1;
                        }
                    if(F_DISP==0)
             {
                          DISP_SN(Time_SN);
                          }
                  DISP_EW(Time_EW);
        }
                /**SN黄灯闪烁***/
                 FLAG_SN_G=0;
                 Time_SN=3;
                 FLAG_SN_Y=1;
                 P1=LIGHT[1];
               while(Time_SN>=0)
        {
                  DISP_SN(Time_SN);
                  DISP_EW(Time_EW);
        }
                FLAG_SN_Y=0;
                f_sn=0;
/*******EW通行SN红灯******************/
        Time_EW=EW1;
        Time_SN=SN1;
                f_ew=1;
                P1=LIGHT[2];
                /***EW绿灯亮***/
        while(Time_EW>=0)
        {
           if(Time_EW==3)
                        {
                           FLAG_EW_G=1;
                        }
                    if(F_DISP==0)

                          DISP_EW(Time_EW);
                         }
                     DISP_SN(Time_SN);
        }
        P1=0X00;
                FLAG_EW_G=0;
                /***切换为黄灯***/
                 Time_EW=3;
                 FLAG_EW_Y=1;
                 P1=LIGHT[3];
       while(Time_EW>=0)
        {
                  DISP_SN(Time_SN);
                  DISP_EW(Time_EW);

                FLAG_SN_Y=0;
                P1=0x00;
}
void init(void)
{
    IT0=0;
    TMOD=0x01;//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CPU开中断总允许
    ET0=1;//开定时中断
          EX0=1;
    TR0=1;//启动定时器0
          fm=1;

/********************************************************************/

void main(void)
{
    init();
        check();
    while(1)
    {
           led_disp();
    }
}
/*****************定时器0*********************/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ount;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keyscan();
        while(flag)

                 if(a!=0)

                          if(a==1)
                          DISP_EW(EW1);
                          if(a==2)
                          DISP_SN(SN);
                          if(a==3)
                          {
                DISP_EW(EW1);
                                DISP_SN(SN);
              }
                  }
           keyscan();

        if(FLAG_SN_G==1)
        {
           if(count%10==0)

              SN_G=~SN_G;
                  F_DISP=~F_DISP;
                  fm=~fm;
           }

        if(FLAG_SN_Y==1)

           if(count%10==0)

             SN_Yellow=~SN_Yellow;
                  fm=~fm;
           }
        }
        if(FLAG_EW_G==1)
        {
           if(count%10==0)
           {
              EW_G=~EW_G;
                  F_DISP=~F_DISP;
                   fm=~fm;

        }
        if(FLAG_EW_Y==1)

           if(count%10==0)
           {
             EW_Yellow=~EW_Yellow;
                  fm=~fm;

    if(count==20)
    {
        Time_EW--;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论坛下载附件…………
全部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