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生成查找表输出coe文件给xilinx的Mem IPCore使用

楼主(2019-01-06):
用matlab生成查找表输出coe文件给xilinx的Mem IPCore使用

这是一个coe文件的例子

; Sample initialization file for a
; 32-bit wide by 16 deep RAM(这是注释说明性文字)
memory_initialization_radix = 16;(2,10,16,分别表示2进制,10进制,16进制)
memory_initialization_vector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最后用“;”结尾)

目标:生成一个正弦查找表,共32个数,数据宽度16;

  • 在matlab中输入a=sin(pi*(0:31)/16)*32767;//生成16位

符号数,32767为2的15次方减1;

2.  a = int16( a );//把a转换成16位整数

3. 这时可以把matlab里显示的数据copy出来

memory_initialization_radix = 10;

memory_initialization_vector =

paste在这里最后用“;”结尾,然后存成coe文件。

4.或者把数据存成文本文件

fid = fopen('sin.coe', 'wt');
fprintf(fid, '%d ', a);
fclose(fid);

然后打开文件,把
memory_initialization_radix = 10;
memory_initialization_vector =
加进去

如下所示:
memory_initialization_radix = 10;
memory_initialization_vector =
0        6393       12539       18204       23170       27245       30273       32137       32767
32137       30273       27245       23170       18204       12539        6393           0       -6393
-12539      -18204      -23170      -27245      -30273      -32137      -32767      -32137      -30273
-27245      -23170      -18204      -12539       -6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