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数字信号由低到高的时候。常常出现抖动?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9-01-04):
    提问:

    常常有些信号在上升沿之前会出现抖动或者小台阶。
    请问这是为什么???是有什么引起的???

    會抖大多是因為天氣太冷!>_<|||

网友A:
    阻抗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不匹配

我主要关注这个在上沿边前出现抖动的问题我想会不会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要关注这个在上沿边前出现抖动的问题我想会不会是负载的问题?

你这个有旁边有串扰吗,个人认为是阻抗不匹配、串扰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有旁边有串扰吗,个人认为是阻抗不匹配、串扰引起的

    旁边也就信号线而已!
    隔着W的线宽!

网友:
    信号的速度,还有PCB的走线都有关系

网友:
    过冲,振铃了解一下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信号反射引起吧,阻抗不匹配和串扰都会增大这个过冲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信号反射引起吧,阻抗不匹配和串扰都会增大这个过冲的概率

我不太明白的是在上延边之前有抖动的现象是怎么回事?过冲和下冲应该是阻抗不连续造成的!但是在过冲之前。
信号在由低变高的时候出现了抖动?这是为什么?

网友C:
    这个会不会是信号上升沿的回勾,造成原因:匹配不当,信号放射回来形成回勾,危害如下
1)        主要是时钟类信号上的回勾有危害,可能会使得采样到多余的数据(相当于多了一拍时钟),影响了时钟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单调性;
    2)        对于电源信号,上电边沿的回勾可能导致系统死机,需要结合复位信号判断是否可以接受;
3)        数据信号由于一般是在数据的中间采样,回勾的影响不是很大(除非速率很高,建立保持时间1~2ns,这时需要考虑回勾对数据的影响)。
或者是信号正向毛刺,
产生原因1) PCB走线串扰(例如数据线和时钟线并行走线较长,信号线放置在晶振等干扰源附近);
    2) 外界干扰,如地线噪声等;
3) 逻辑出现竞争、冒险;
个人意见

网友D:
    应该是串扰引起的,把示波器接地做好再测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串扰引起的,把示波器接地做好再测试下看看。

    我也觉得可能是串扰。如果是下冲后再出现一个小阶梯呢?
这是什么原因。又改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会不会是信号上升沿的回勾,造成原因:匹配不当,信号放射回来形成回勾,危害如下
1)        主要是时钟类信 ...

    哇~感觉所有的可能性都列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可能是串扰。如果是下冲后再出现一个小阶梯呢?
这是什么原因。又改如何解决?

    你画的这种波形我感觉是不可能出现的,这种在电平稳定时信号上的毛刺等我只能想到串扰或者地弹,这种只会在波形上出现脉冲,不可能出现类似方波的。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波形,我感觉只会是电源或者地的问题了。

网友E:
    传输线阻抗不匹配引起的反射噪声,俗称振铃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输线阻抗不匹配引起的反射噪声,俗称振铃噪声

    第二张图中的由高变低后,有反弹出了一个小阶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F: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造成这样情况的原因应该有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造成这样情况的原因应该有很多的。

    噢~我觉得是电感滤波造成的?

网友G:
    猜测原因楼上说的很多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线路断开,接个匹配端接或者用示波器内置的端接  测下信号源,看下信号正常不,然后依次往下跟进,如果不好分析,可以让软件配合把其他功能停了,只留需要测试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明白的是在上延边之前有抖动的现象是怎么回事?过冲和下冲应该是阻抗不连续造成的!但是在过冲之前 ...

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猜测原因楼上说的很多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线路断开,接个匹配端接或者用示波器内置的端接  测下信号源 ...

    示波器内置端接?怎么搞?不太懂!

网友:
    主要是阻抗不匹配引起的  可以做一下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内置端接?怎么搞?不太懂!

    便宜的示波器没,几万级别的一般都有。没有就自己接个端接测测

网友:
    你把这个方波在不同的反射时间点进行分解,然后在进行合成,你就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了

网友H:
    电源上电有回沟, 或者地平面有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上电有回沟, 或者地平面有晃动

回沟应该是对于电源来讲的吧?
而且只是上电刚开始的时候才发生回沟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