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铜箔出现错误

楼主(2019-01-04):
大家又没有遇到过,内层动态铜箔,有一两个孔没有自动避开,而其他的孔避让的情况?
关键是,我出gerber之前没有这个DRC,然后gerber出完没有仔细检查,板厂制作回来短路。
再回头去看PCB文件,又能发现这个动态铜箔的DRC。

网友A:
    似乎是负片内层,是不是输出gerber时选错了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负片内层,是不是输出gerber时选错了类型

    谢谢回复。确定是正片,而且那一排四个都是地孔,就是有两个没有自动避让,导致电源短路。

网友B:
    遇到过,但是看见了,就手动改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是不是没有更新drc

网友D:
    这种情况遇到过 ,有时铜皮不避让其他铜皮,via等,更新DRC也没有用

网友:
    重新更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但是看见了,就手动改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有些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有更新drc

出gerber之前有更新DRC的。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只有两个孔不避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遇到过 ,有时铜皮不避让其他铜皮,via等,更新DRC也没有用

    看来动态铜箔要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IPC要出的。。。。

    IPC没出,这个确实是个失误。

网友F:
    好危险,软件bug????

网友F:
    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是遇到一大片不避让,最后没得办法,手动修德话很麻烦,就利用route keepout的方式进行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危险,软件bug????

所以动态铜箔要特别注意

网友G:
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H:
    没遇到过,出图之前DRC都要自己检查一边及时上千个也得过一下。IPC365开短路还是得跑起来

网友H:
    问了一下,突然想起来。这个在使用负片,花焊盘连接时。俩个孔及其所连接的shape太近时会出现VS的DRC。但是这个在短路中一眼就能查到,查到后直接改了就行。你这个不是花焊盘连接的真实没遇到过。有没有可能你刚开始使用的正片,后来直接切负片出现的DRC?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没遇到过,出图之前DRC都要自己检查一边及时上千个也得过一下。IPC365开短路还是得跑起来

    什么是IPC365?在哪里跑起来?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什么是IPC365?在哪里跑起来?请指教,不胜感激!

在FILE/EXPORT/IPC356的。导出后可以放到CAM350中比对NET开短路的,具体的你可以网上找找资料,我这边没有现成的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FILE/EXPORT/IPC356的。导出后可以放到CAM350中比对NET开短路的,具体的你可以网上找找资料,我这边没 ...

    有这条线索就很感谢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是遇到一大片不避让,最后没得办法,手动修德话很麻烦,就利用route keepout的方式进 ...

一大片的容易发现,单独一个没避让,让人头痛。
特别是出图之前check DRC 已经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这种情况

啥情况都会出现。所以做这行要谨慎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了一下,突然想起来。这个在使用负片,花焊盘连接时。俩个孔及其所连接的shape太近时会出现VS的DRC。但是 ...

总感觉是这个板子有些问题,是别人做的,我改版。
这些地方都没有动到过,谁晓得动态铜箔出现这个问题呢。
可能跟版本啥的有问题。还有些板子check DRC 就会挂掉。

网友J(2019-11-12):
    请问这种情况怎么才能检查出来呢?ipc对此可以检查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种情况怎么才能检查出来呢?ipc对此可以检查出来吗

当然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