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2个2.4G板载天线可否共用一个参考面

楼主(2019-01-04):
请问大神,2个2.4G板载天线可否共用一个参考面

网友:
最好发个图来,看一下。
我觉得可以共用参考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一下。

对,仿真一下。楼主没有发图,也没有其它的信息或需求。
比如:为什么用两根2.4G天线?
这两根天线之间离多远?——太近了,会互相耦合。
那么,这两根天线是否有隔离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