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滤波器的智能手机,会变成什么?

楼主(2019-01-05):
智能手机时时刻刻都会收到各种频率的信号。而滤波器可以让所需频率通过,同时抑制不需要的频率。
为了避免被干扰,智能手机中通常装有30 到40 个滤波器。

如果没有滤波器,智能手机会变成什么?

网友:
没有滤波器的智能手机,会变成一块砖头?
不会吧,应该能变成做卡片相机

网友:
滤波器的作用是保证有用信号通过,干扰信号衰减。 干扰信号,有的是手机外的,有的是手机内的。手机内的最典型的是本振泄露信号,现在手机多采用超外差,高中频数字接收,没有滤波器的本振信号直接和有用信号一起到中频放大器和AD了。正常接收通道很难保证这个动态的,信号解调质量很难保证了,导致无法保证的基本的上网握手流程。
所以,没有滤波器,大概率就是砖头。

网友:
没有滤波器的智能手机,应该会变成 U 盘、mp3、掌机、计算器。
能不能变成闹钟?估计也不行,因为智能手机的授时来源于无线网络,如果无线网络工作不正常,用着用着,闹钟时间就不准确了。

正常的智能手机,永远不需要校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