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仿真3种模式(fast、slow、type)问题请教

楼主(2019-01-06):
【请教】用 sigrity仿真DDR3和DDR4的时候,CPU厂家提供的模型里面只有一种驱动(odt60);3种模式(type、fast、slow)仿真的时候都需要满足吗?大神们仿真时,这种模式都要仿真吗?

         一般CPU厂家的模型至少有3种驱动模式,这个CPU厂家配合力度很低,没法提供;目前3种模式slow模式仿真无法PASS,很伤脑筋;大神能提供一些指导意见吗?

        另外fast slow  type除了对应的电压不同外,驱动能力也不一样,边沿的快慢程度也不一样,这3种模式分别对应实际应用的什么场景呢?

网友:
一般drive都有3个不同驱动,不是说都需要满足,选用那个,关键看你实际电路的配置,实际中全用什么样的驱动,要求的ODT也不一样所以说,更具实际情况来。

网友:
对应IBIS模型的MIN TYPE MAX 3个测试条件。按JEDEC的标准做。

网友(2019-02-09):
看产品需要。复杂的军工级或企业级产品因为要长期工作在恶劣环境,会对这些极限的工艺角影响有要求。

网友(2019-03-15):
这个三种模式根据buffer的mos管等的不同PVT条件生成的,正常情况下需要完全满足。因为芯片在筛片的时候不会把所有corner片都筛除的。但是正常情况下,三种case的结果不会差异太大。你可以把你的结果发出来看看。

网友(2019-05-30):
slow情况下驱动能力弱,此时出现violation的话还要看仿真用的pattern等是不是苛刻,通常情况下,仿真出现个别违例,在测试时是不会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