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wap pin的问题

楼主(2019-01-06):
    ,原理图中用了一个40x2的库,封装为DIP80
    PCB设计时为了走线方便连线时忽略了 这部分网表,连上后想通过PCB  export Logic网表 (4个文件 compView.dat,funcView.dat,netView.dat,pinView.dat)加上原理图的三个网表文件放一起,在原理图tool->Back annotate中 update sch,结果报错,,在修改原理图part里的pingroup为1后还是不行。

楼主:
    { Using PSTWRITER 16.6.0 d001Jan-06-2019 at 22:33:31 }

INFO(ORCAP-36108): Starting the Swp file dumping process ...
Loading netlist files ...
    Loading... E:\MYPROJECT\CADENCE\804_A3P\A3P_SX72_MBOARD\PINSWAP/pstchip.dat

Loading... E:\MYPROJECT\CADENCE\804_A3P\A3P_SX72_MBOARD\PINSWAP/pstxprt.dat

    Loading... E:\MYPROJECT\CADENCE\804_A3P\A3P_SX72_MBOARD\PINSWAP/pstxnet.dat
    packaging the design view...Loading physical design view ...Loading... E:\MYPROJECT\CADENCE\804_A3P\A3P_SX72_MBOARD\PINSWAP/funcview.dat
#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CONN SOCKET 40X2_2_DIP80_CONN S, regenerate the netlist to sync with Allegro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4
    #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CONN SOCKET 32_5_DIP32_CONN SOC, regenerate the netlist to sync with Allegro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5
#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CONN SOCKET 32_5_DIP32_CONN SOC, regenerate the netlist to sync with Allegro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6
#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CONN RCPT 40X2_1_DIP80_CONN RCP, regenerate the netlist to sync with Allegro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7
#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CONN SOCKET 64X2/SM_2_DIP128_CO, regenerate the netlist to sync with Allegro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8
    #1 ERROR(ORCAP-36027): Unable to read physical netlist data.
#2 ERROR(ORCAP-36025): Aborting Swap file creation...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网友A:
    反标原理图只需要PCB输出的网表就好了,不用加上原理图的网表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标原理图只需要PCB输出的网表就好了,不用加上原理图的网表文件

    网上的教程好像都要放一起一共7个

网友A:
    不用啊,只要设置好brd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啊,只要设置好brd文件即可。

    把原理图生成的网表去掉,一样报错,是不是不能用网络标号,只能直接连的线才可以从PCB更新到SCH
    { Using PSTWRITER 16.6.0 d001Jan-07-2019 at 14:02:47 }

    INFO(ORCAP-36108): Starting the Swp file dumping process ...
    Loading netlist files ...
Loading... E:\MYPROJECT\CADENCE\804_A3P\A3P_SX72_MBOARD\PINSWAP/pstchip.dat

Loading... E:\MYPROJECT\CADENCE\804_A3P\A3P_SX72_MBOARD\PINSWAP/pstxprt.dat

Loading... E:\MYPROJECT\CADENCE\804_A3P\A3P_SX72_MBOARD\PINSWAP/pstxnet.dat
    packaging the design view...Loading physical design view ...Loading... E:\MYPROJECT\CADENCE\804_A3P\A3P_SX72_MBOARD\PINSWAP/funcview.dat
    #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CONN SOCKET 40X2_2_DIP80_CONN S, regenerate the netlist to sync with Allegro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4
    #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CONN SOCKET 32_5_DIP32_CONN SOC, regenerate the netlist to sync with Allegro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5
#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CONN SOCKET 32_5_DIP32_CONN SOC, regenerate the netlist to sync with Allegro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6
    #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CONN RCPT 40X2_1_DIP80_CONN RCP, regenerate the netlist to sync with Allegro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7
#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CONN SOCKET 64X2/SM_2_DIP128_CO, regenerate the netlist to sync with Allegro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8
#1 ERROR(ORCAP-36027): Unable to read physical netlist data.
#2 ERROR(ORCAP-36025): Aborting Swap file creation...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网友A:
    这不是网络标号的问题,是DIP80和DIP32这两个器件没找到,方便的话把文件传上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网络标号的问题,是DIP80和DIP32这两个器件没找到,方便的话把文件传上来看看吧。

网友A:
    要把BRD和原理图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BRD和原理图传上来。

发你了

网友:
    有些器件的Vaule有斜杠或者是空格,这些非法字符最好不要用。
    是在不行的话,建议你在原理图中改了导入到PCB中去。

网友:
    小规模电路这么玩还行 大规模这样玩很容易出错 建议还是从原理图改好后导过去

楼主(2019-12-08):
    有朋友说封装有封装把locked去掉,没试过

网友(2023-08-01):
    老哥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