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地也会触摸按键

楼主(2019-01-07):
大家好!现在有一款产品带电容触摸面板的,是用四节干电池供电,发现开机用手摸PCBA的地网络也会乱触摸,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用电源供应器就不会有乱触摸的现象

网友:
网络信号传导抗扰度不够

网友:
静电引起的吧?
这种一般是电源扰动引起误动作

楼主:
是干电池来的,加了电容也没有效果,应该是灵敏调高了吧。

网友:
    没图,甚至架构描述也没有,神仙也救不了吧

网友:
    是不是静电引起了电源的骚扰,产生的误触发

网友A:
    电容面板,我猜你用手摸地,就相当于改变了触摸板的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面板,我猜你用手摸地,就相当于改变了触摸板的电容啊

    是软件把灵敏度调得太高了。又想通过硬件解决,所以想问问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