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什么样的配置可以很流畅地使用HyperLynx

楼主(2019-01-07):
想请教下,什么样的电脑配置可以带动HyperLynx或者其他仿真软件。对显卡有什么要求吗  8代I5可以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对于一般难度的板子是可以的,有些大板子有上万pin的规模,电源和地层很多,会影响仿真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般难度的板子是可以的,有些大板子有上万pin的规模,电源和地层很多,会影响仿真速度。

软件对显卡应该没有要求吧,主要还是CPU的性能吧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2019-02-23):
引用 楼主:
    软件对显卡应该没有要求吧,主要还是CPU的性能吧   谢谢您的回复

    可以忽略显卡的要求,主板集成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A:
    主要是CPU,主频越高越好,核心越多越好。

网友B:
    电脑性能直接影响仿真的效率。还是要看你项目的复杂程度。太复杂的话还是考虑移动站吧

楼主(2019-09-24):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CPU,主频越高越好,核心越多越好。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性能直接影响仿真的效率。还是要看你项目的复杂程度。太复杂的话还是考虑移动站吧

    已购入移动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