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天线增益问题

楼主(2019-01-07):
功率源是300W的,接上天线之后,能否保证输出的功率不小于300W

网友:
功率源与天线之间,一定要接馈线,这个馈线有插入损耗啊。
功率源与馈线之间存在不同类型或尺寸的传输线转换,阻抗轻微失配(阻抗不连续),会存在回波损耗。
天线与馈线之间也存在轻微失配,也会存在回波损耗。
天线本身的辐射效率也不可能是100%
这些因素加起来,天线辐射出去的功率肯定没有300W。

所以在总体设计时,一定要关注这些影响。
功率源尽可能与天线做成一体化,也许会减小些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