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隔离型开关电源的3种基本电路

楼主(2019-01-08):
非隔离型开关电源的3种基本电路

中心议题:
    *  非隔离型开关电源的3种基本电路

本文是说明非隔离型开关电源三种基本工作方式的原理电路。

图(a)为降压型电路。在此电路中,脉宽调制(pwm)电路的输出加到晶体管开关vt的基极,以控制其导通和截止。当开关导通时,输人量可以传递到输出端;开关截止时,则被隔断。这种脉冲状的能量传递经变换和滤波形成平滑的电压输出。pwm电路将它的变化转变成能控制开关导通和截止时间之比的pwm信号,达到稳定的目的。

图(b)所示为升压型电路。开关管vt导通时,扼流圈l储能。这时 il=uin/lt(t为扼流圈导通时间)。设导通结束时的电流为il,因此,储能为e=0.5i2l。vt截止后,il将从il开始减少,在l上感应出左低右高的自感电动势。这个电动势叠加在uin上,二者一起通过vd给电容器c充电并向负载供电,得到比输人电压高的输出电压。vt导通期间,电容器c单独向负载供电,这时,vd阳极电位低于阴极而处于截止状态,防止了电容反向放电。

图(c)为倒置型电路。当vt导通时,uin加在l两端,产生电流和储存能量。vt截止后,l上的电流经二极管vd给电容器c充电。由此产生与输人电压极性相反的输出电压。

网友:
看看那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