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T100的数字温度计的设计 课程设计报告及源代码下载

楼主(2019-01-08):
基于PT100的数字温度计的设计 课程设计报告及源代码下载

以下是本报告的部分内容预览:
-----------------------------------------------

学生姓名

班级学号

专              业
测控技术与仪器

课程设计题目
基于PT100热电阻的温度检测系统的设计

组长签字:

成绩

日期

201             年             月              日

课程设计任务书

学             院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专 业
测控技术与仪器
学生姓名

班级学号

课程设计题目
基于热电阻的温度检测系统的设计

实践教学要求与任务:

1、熟悉所确定的题目,从问题需求、程序结构、难点及关键技术等方面进行分析, 形成系统的设计方案;

2、根据方案设计硬件电路;
3、软件编程并调试;
4、完成课程设计报告,打印程序,给出运行结果。

工作计划与进度安排:

第 18 周(12 月 28 日-12 月 31 日):根据设计要求和内容查阅参考文献或资料, 提出设计方案,进行原理设计。

第 20 周(1 月 11 日-1 月 15 日):根据设计方案,完善设计,并进行硬件及软 件调试,测试,撰写课程设计报告,答辩。

指导教师:

201             年             月              日
专业负责人:

201              年             月              日
学院教学副院长:

201             年             月              日

1引言...........................................................................................................1

2系统总体设计方案.................................................................................2

2.1方案设计.......................................................................................2

2.2工作原理.......................................................................................2

3系统硬件设计.........................................................................................3

3.1铂热电阻简介...............................................................................4

3.2运算放大器 LM324简介...........................................................5

3.3ADC0804芯片简介.....................................................................6

3.4控制电路......................................................................................7

3.5显示电路.....................................................................................10

4系统软件设计........................................................................................11

4.1软件介绍.....................................................................................11

4.2程序流程图.................................................................................13

5元件清单...............................................................................................14

6系统调试与测试结果...........................................................................14

7测量结果分析.......................................................................................15

7.1结果分析.....................................................................................15

7.2误差分析.....................................................................................16

8总结........................................................................................................19

1引言

在工农业生产中,温度检测及其控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现代信息 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传统工业改造的逐步实现 ,能够独立工作的温度检测和显示 系统已经应用于诸多领域。要达到较高的测量精度需要很好的解决引线误差补偿 问题、多点测量切换误差问题和放大电路零点漂移误差等问题,使温度检测复杂 化。模拟信号在长距离传输过程中,抗电磁干扰时令设计者伤脑筋的问题,对于 多点温度检测的场合,各被检测点到监测装置之间引线距离往往不同,此外,各 感元件参数的不一致,这些都是造成误差的原因,并且难以完全清除。

单片机以其功能强、体积小、可靠性高、造价低和开发周期短等优点,成为 自动化和各个测控领域中必不可少且广泛应用的器件,尤其在日常生活中也发挥 越来越大的作用。采用单片机对温度采集进行控制,不仅具有控制方便、组态简 单和灵活性大等优点,而且可以大幅度提高被控数据的技术指标,从而能够大大 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量。

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微电子加工技术,计算机技术及信息处理 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信息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作为提供信息的传感技术及传感 器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而综合各种技术的传感器技术也进入到一个飞速的发 展阶段。要及时正确地获取各种信息,解决工程、生产及科研中遇到的各种具体 的检查问题,就必须合理选择和善于应用各种传感器及传感技术。如最简单的温 度的测量,有热电偶、光纤温度传感器等等。但是,热电阻是开发早、种类多、 发展较成熟的感元器。热电阻由半导体陶瓷材料组成,利用的原理是温度引起电 阻变化。热电阻器是感元件的一类,按照温度系数不同分为正温度系数热电阻器 和负温度系数热电阻器。热电阻器的典型特点是对温度感,不同的温度下表现出 不同的电阻值。正温度系数热电阻器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大,负温度系数热电 阻器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低,它们同属于半导体器件。随着半导体技术的不断 发展,热电阻作为一种新型感温元件应用越来越广泛。他具有体积小、灵度高、 重量轻、热惯性小、寿命长以及价格便宜等优点,最重要的是作为温度传感器的 热电阻的灵度非常高,这是其他测温传感器所不能比拟的。

本课题基于热电阻的以上优点,并利用单片机和放大器等元器件,在 protus

和 keil 软件环境下,对热电阻的测温系统进行仿真。

2系统总体设计方案

2.1方案设计

使用热电阻 pt100 温度传感器利用其感温效应,热电阻随环境温度的变化而 变化,在电路图中将电阻值的变化转换成电压的变化,再将电压值作为输入信号 输入至 AD 转换器中进行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换,其输出端接单片机,向单 片机内写入源程序,将被测温度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测量温度范围−50℃~110℃。

精度误为 1℃。

2.2工作原理

本题目使用铂热电阻 PT100,其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PT 后的 100 即表示它在 0℃时阻值为 100 欧姆,在 100℃时它的阻值约为 138.5 欧姆。厂家 提供有 PT100 在各温度下电阻值值的分度表,在此可以近似取电阻变化率为

0.385Ω/℃。向 PT100 输入稳恒电流,再通过 A/D 转换后测 PT100 两端电压,即 得到 PT100 的电阻值,进而算出当前的温度值。

采用 2.55mA 的电流源对 PT100 进行供电,然后用运算放大器 LM324 搭建的

   同 10 AD0804

0.385Ω/℃的特性,计算出当前温度值。 测温系统如图 2 所示:

图 2 温度检测系统

如图 2 所示,热电阻 RT 和 RA1,RB1 和 RC1,可以改变电阻 R2 组成一 个测温点桥,在温度为 20 度时,调节 R2 使点桥达到平衡。当温度升高时,热 电阻的阻值变大,电桥失去平衡,电桥输出不平衡的电压,经过滤波后,输入运 算放大器,进行放大处理。

3系统硬件设计

系统硬件连接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系统硬件连接图

现对各部分硬件进行介绍。

3.1铂热电阻简介

pt100 是铂热电阻,它的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PT 后的 100 即表 示它在 0℃时阻值为 100 欧姆,在 100℃时它的阻值约为138.5 欧姆。它的工业 原理:当 PT100 在 0℃的时候他的阻值为 100 欧姆,它的的阻值会随着温度上升 它的阻值是成匀速增涨的。

式中,A=0.00390802;B=-0.000000580;C=0.0000000000042735。可见 Pt100 在 常温 0~100℃之间变化时线性度非常好,其阻值表达式可近似简化为:RPt=100

(1+At),当温度变化 1 ℃,Pt100 阻值近似变化 0.39 欧。

图 4 Pt100 的分度表(0℃~100℃)

图 5 电阻温度曲线图

3.2运算放大器 LM324简介

LM324 系列器件带有差动输入的四运算放大器。与单电源应用场合的标准 运算放大器相比,它们有一些显著优点。该四放大器可以工作在低到 3.0V 或者 高到 32V 的电源下,静态电流为 MC1741 的静态电流的五分之一。共模输入范 围包括负电源,因而消除了在许多应用场合中采用外部偏置元件的必要性。每一 组运算放大器可用图 1 所示的符号来表示,它有 5 个引出脚,其中“+”、“-” 为两个信号输入端,“V+”、“V-”为正、负电源端,“Vo”为输出端。两个 信号输入端中,Vi-(-)为反相输入端,表示运放输出端 Vo 的信号与该输入端 的位相反;Vi+(+)为同相输入端,表示运放输出端 Vo 的信号与该输入端的相 位相同。如图 6 所示:

图 6              LM324 引脚图
图 7 是 LM324 运算放大器的工作原理图,同相交流放大器的特点是输入阻抗

高。其中 R1、R2 组成 1/2V+分压电路,通过 R3 对运放进行偏置。电路的电压

放大倍数 Av 也仅由外接电阻决定:Av=1+RF/R4,电路输入电阻为 R3。R4 的阻 值范围为几千欧姆到十几千欧姆。

图 7              LM324 原理图

3.3ADC0804芯片简介

ADC0804 是用 CMOS 集成工艺制成的逐次比较型模数转换芯片。分辨率 8 位,转换时间 100μs,输入电压范围为 0~5V,增加某些外部电路后,输入模 拟电压可为 5V。该芯片内有输出数据锁存器,当与计算机连接时,转换电路的 输出可以直接连接在 CPU 数据总线上,无需附加逻辑接口电路。ADC0804 芯片 管脚如图 8 所示引脚名称及意义如下:

图 8 ADC0804 管脚图

VIN+、VIN-:ADC0804 的两模拟信号输出端,用以接收单极性、双极性和
差模输入信号。

D7~D0:A/D 转换器数据输出端,该输出端具有三态特性,能与微机总线相 接。

AGND:模拟信号地。 DGND:数字信号地。 CLKIN:外电路提供时钟脉冲输入端。

CLKR:内部时钟发生器外接电阻端,与 CLKIN 端配合可由芯片自身产生时钟 脉冲,其频率 为 1.1/RC。

CS:片选信号输入端,低电平有效,一旦 CS 有效,表明 A/D 转换器被选中, 可启动工作。

WR:写信号输入,接收微机系统或其它数字系统控制芯片的启动输入端,低 电平有效, 当 CS、WR 同时为低电平时,启动转换。

RD:读信号输入,低电平有效,当 CS、RD 同时为低电平时,可读取转换输 出数据。

INTR:转换结束输出信号,低电平有效。输出低电平表示本次转换已完成 。 该信号常作为向微机系统发出的中断请求信号。

3.4控制电路

AT89C51 是一种带 4K 字节 FLASH 存储器(FPEROM—Flash Programmable and Erasable Read Only Memory)的低电压、高性能 CMOS8 位微处理器,俗称 单片机。AT89C2051 是一种带 2K 字节闪存可编程可擦除只读存储器的单片机。 单片机的可擦除只读存储器可以反复擦除 1000 次。该器件采用 ATMEL 高密度非 易失存储器制造技术制造,与工业标准的 MCS-51 指令集和输出管脚相兼容。由 于将多功能 8位 CPU 和闪烁存储器组合在单个芯片中,ATMEL 的 AT89C51 是一种 高效微控制器,AT89C2051 是它的一种精简版本。AT89C51 单片机为很多嵌入式

控制系统提供了一种灵活性高并且价廉的方案。AT89C51 引脚图如图 9 所示:

VCC:供电电压。 GND:接地。
图 9 AT89C51 管脚图

P0 口:P0 口为一个 8 位漏级开路双向 I/O 口,每脚可吸收 8TTL 门电流。当

P0 口的管脚第一次写 1 时,被定义为高阻输入。P0 能够用于外部程序数据存储 器,它可以被定义为数据/地址的低八位。在 FIASH 编程时,P0 口作为原码输入 口,当 FIASH 进行校验时,P0 输出原码,此时 P0 外部必须接上拉电阻。

P1 口:P1 口是一个内部提供上拉电阻的 8 位双向 I/O 口,P1 口缓冲器能接 收输出 4TTL 门电流。P1 口管脚写入 1 后,被内部上拉为高,可用作输入,P1 口被外部下拉为低电平时,将输出电流,这是由于内部上拉的缘故。在 FLASH 编程和校验时,P1 口作为低八位地址接收。

P2 口:P2 口为一个内部上拉电阻的 8 位双向 I/O 口,P2 口缓冲器可接收, 输出 4 个 TTL 门电流,当 P2 口被写“1”时,其管脚被内部上拉电阻拉高,且作 为输入。并因此作为输入时,P2 口的管脚被外部拉低,将输出电流。这是由于 内部上拉的缘故。P2 口当用于外部程序存储器或 16 位地址外部数据存储器进行 存取时,P2 口输出地址的高八位。在给出地址“1”时,它利用内部上拉优势, 当对外部八位地址数据存储器进行读写时,P2 口输出其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内容。 P2 口在 FLASH 编程和校验时接收高八位地址信号和控制信号。

P3 口:P3 口管脚是 8 个带内部上拉电阻的双向 I/O 口,可接收输出 4 个 TTL

门电流。当 P3 口写入“1”后,它们被内部上拉为高电平,并用作输入。作为输 入,由于外部下拉为低电平,P3 口将输出电流(ILL)这是由于上拉的缘故。

P3 口也可作为 AT89C51 的一些特殊功能口,如表 1 所示:

表 1              P3 口第二功能表

P3 口密位
第二功能
功能
P3.0

P3.1

P3.2

P3.3

P3.4

P3.5

P3.6

P3.7
RXDTXDINT0
INT1

T0

T1

WRRD

串行输入口串行输出口外部中断 0外部中断 1
计时器 0 外部输入计时器 1 外部输入外 部 数 据 存 储 器

写选通

外 部 数 据 存 储 器读选通

RST:复位输入。当振荡器复位器件时,要保持 RST 脚两个机器周期的高电

平时间。 ALE/PROG:当访问外部存储器时,地址锁存允许的输出电平用于锁存地址的

低位字节。在 FLASH 编程期间,此引脚用于输入编程脉冲。在平时,ALE 端以不 变的频率周期输出正脉冲信号,此频率为振荡器频率的1/6。因此它可用作对外 部输出的脉冲或用于定时目的。然而要注意的是:每当用作外部数据存储器时, 将跳过一个 ALE 脉冲。如想禁止ALE 的输出可在 SFR8EH 地址上置 0。此时, ALE 只有在执行 MOVX,MOVC 指令是 ALE 才起作用。另外,该引脚被略微拉高。如果 微处理器在外部执行状态 ALE 禁止,置位无效。

PSEN:外部程序存储器的选通信号。在由外部程序存储器取指期间,每个机 器周期两次/PSEN 有效。但在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这两次有效的/PSEN 信号 将不出现。

EA/VPP:当/EA 保持低电平时,则在此期间外部程序存储器(0000H-FFFFH),

不管是否有内部程序存储器。注意加密方式 1 时,/EA 将内部锁定为 RESET;当

/EA 端保持高电平时,此间内部程序存储器。在 FLASH 编程期间,此引脚也用于 施加 12V 编程电源(VPP)。

XTAL1:反向振荡放大器的输入及内部时钟工作电路的输入。 XTAL2:来自反向振荡器的输出。

晶振电路如图 10 所示:

图10 晶振电路

3.5显示电路

本课程采用 MPX4-DCC 作为显示器。该显示器由四个八段数码管组成,如 图 10 所示,该显示器是共阴极显示器,A、B、C、D、E、F、DP 与 P0 口相连,

1、2、3、4 与 P0 口的 P0~P3 相连。所以,当显示器开始工作时,必须向 P0 口 写 0。通过控制数码显示管的位选,来实现显示温度的目的。

图 11 MPX4-DCC

4系统软件设计

4.1软件介绍

1.Proteus 软件

Proteus 是世界上著名的 EDA 工具(仿真软件),从原理图布图、代码调试到 单片机与外围电路协同仿真,一键切换到 PCB 设计,真正实现了从概念到产品的 完整设计。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将电路仿真软件、PCB 设计软件和虚拟模型仿真软 件 三 合 一 的 设 计 平 台 , 其处 理 器 模 型 支 持 8051 、 HC11 、 PIC10/12/16/18/24/30/DSPIC33、AVR、ARM、8086 和 MSP430 等。

Proteus 软件是英国 Lab Center Electronics 公司出版的 EDA 工具软件(该 软件中国总代理为广州风标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它不仅具有其它 EDA 工具软件 的仿真功能,还能仿真单片机及外围器件。它是目前比较好的仿真单片机及外围 器件的工具。虽然目前国内推广刚起步,但已受到单片机爱好者、从事单片机教

学的教师、致力于单片机开发应用的科技工作者的青睐。

在 PROTEUS 绘制好原理图后,调入已编译好的目标代码文件:*.HEX,可以 在 PROTEUS 的原理图中看到模拟的实物运行状态和过程。

PROTEUS 不仅可将许多单片机实例功能形象化,也可将许多单片机实例运行 过程形象化。前者可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实物演示实验的效果,后者则是实物演示 实验难以达到的效果。

它的元器件、连接线路等却和传统的单片机实验硬件高度对应。这在相当程 度上替代了传统的单片机实验教学的功能,例:元器件选择、电路连接、电路检 测、电路修改、软件调试、运行结果等。

课程设计、毕业设计是学生走向就业的重要实践环节。由于 PROTEUS 提供了 实验室无法相比的大量的元器件库,提供了修改电路设计的灵活性、提供了实验 室在数量、质量上难以相比的虚拟仪器、仪表,因而也提供了培养学生实践精神、 创造精神的平台

使用 Proteus 软件进行单片机系统仿真设计,是虚拟仿真技术和计算机多 媒体技术相结合的综合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电路设计能力及仿真软件的操作 能力。实践证明,在使用 Proteus 进行系统仿真开发成功之后再进行实际制作, 能极大提高单片机系统设计效率。因此,Proteus 有较高的推广利用价值。

2.Keil 软件

Keil C51 是美国 Keil Software 公司出品的 51 系列兼容单片机 C 语言软件 开发系统,与汇编相比,C 语言在功能上、结构性、可读性、可维护性上有明显 的优势,因而易学易用。Keil 提供了包括 C 编译器、宏汇编、链接器、库管理 和一个功能强大的仿真调试器等在内的完整开发方案,通过一个集成开发环境

(μVision)将这些部分组合在一起。

KeilμVision2 是美国 Keil Software 公司出品的 51 系列兼容单片机 C 语 言软件开发系统,使用接近于传统 C 语言的语法来开发,与汇编相比,C 语言易 学易用,而且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和项目开发周期,他还能嵌入汇编,可以在关 键的位置嵌入。Keil C51 标准 C 编译器为 8051 微控制器的软件开发提供了 C 语 言环境,同时保留了汇编代码高效,快速的特点。C51 编译器的功能不断增强,使 你可以更加贴近 CPU 本身,及其它的衍生产品。C51 已被完全集成到μVision2

的集成开发环境中,这个集成开发环境包含:编译器,汇编器,实时操作系统,

项目管理器,调试器。μVision2 IDE 可为它们提供单一而灵活的开发环境。

4.2程序流程图 主程序流程图如图 12 所示:

5元件清单

所用元件如表 2 所示:
表 2              元件清单

名称
规格
数量
普通电容
16pF
2 个
晶振
12MHZ
1 个
ADC0809 芯片

1 片
AT89C51 芯片

1 片
运算放大器
LM324
1 个
电阻
16K
1 个
电阻
10K
4 个
电阻
90K
1 个
电容
20PF
1 个
恒流源
2.55mA
1 个
热电阻
PT100
1 个
信号发生器
100u16V
1 个
显示器
MPX4-CC
1 个
电压表
-10V-10V
1 个

6系统调试与测试结果

调节热电阻的“↓”和“↑”,观察显示器的示数找到环境温度与示数之间的 线性关系,不断调整程序使环境温度与示数相对应。

在这一环节,示数与温度本来就是呈线性的,寻找示数与温度之间的关系, 即找到示数与环境温度相差多少。在原理上,显示器上的实数是指经 AD 转换后 的电压值,并非环境温度,所以,示数与环境温度必相差一定的值,只要找到这 个值,并在程序中稍加改动,显示器上显示的数就可以看作是所测的环境温度了。

7测量结果分析

7.1结果分析

当环境温度大于零℃时,测量结果如图 13 所示:

图13 温度大于零℃

当环境温度小于 0℃时,测量结果如图 14 所示:

图14 温度小于 0℃

7.2误差分析

由于 ADC0804 为八位 AD 转换器,精度不高,而且 PT100 的阻值与温度并非 纯线性关系,所以,本系统必然存在一定的误差。下面对本系统的误差进行分析。

图15 环境温度-26℃,测量温度-26℃

图16 环境温度-16℃,测量温度-18℃

图17 环境温度 0℃,测量温度 0℃

图18 环境温度 10℃,测量温度 10℃

图19   环境温度 36℃,测量温度 36℃

图20 环境温度 54℃,测量温度 56℃

图21  环境温度 66℃,测量温度 66℃

图22    环境温度 75℃,测量温度 74℃

由图 15—图 22 可知,本系统的最大误差为±2℃,由于本系统的测量范围 为-50℃—+110℃,所以,本系统的线性误差为±0.0125。

8总结

数字温度计是为了测温而设计开发的。在单片机技术与热电阻的巧妙结合 下,可以有效测出温度,并实时数字显示。

该系统虽然设计比较简单,但是对所学的知识应用的很多,对锻炼实际能力 有很大的帮助。在查找资料和设计的过程中,对热电阻传感器、基本的测控输入 通道、基本的信号调理电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由于时间有限,并受 ADC0832 的精度限制,目前只能测量室内的基本温度,再加上 PT100 的线性只存在与理想 状况下,实际操作中会产生一定的误差,以至于不能达到更高的精度,有待提高。

参考文献:

【1】黄贤武,郑筱霞.传感器原理与应用.第二版.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

【2】梁福平.传感器检测原理及技术.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3】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第五版.武汉:华 中科技大学出版

源程序:

#include
#include
sbit rd=P2^1;
sbit wr=P2^2;
sbit led=P2^3;
bit f=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bai,shi,ge,a,n;
uchar v;
signed char x;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1[]=
{0xbf,0x86,0xdb,0xcf,
0xe6,0xed,0xfd,0x87,
0xef,0xdf,0xe7,0xec,
 0xb9,0xde,0xe9,0xe1};
void delay(uint);
void display(uint);
void main()
{
        while(1)
        {
                wr=0;
            _nop_();
                wr=1;
                display(x);
                rd=0;
                _nop_();
                v=P1;
                if(v>=133)
                {
                        x=(v-133)*2;
                        f=0;
                }
                else
                {
                        x=(133-v)*2;
                        f=1;

                rd=1;
        }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int x)
{
        bai=x/100;
        shi=x%100/10;
        ge=x%100%10;
        if(f==1)

                P0=0x7e;
                P3=0x40;
                delay(5);
                P3=0x00;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论坛下载附件…………

网友:
    不错,写的很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