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C实现2GHz带通滤波器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9-01-08):
    各位大神,fF级电容怎么实现,需要做LC滤波器,频率2GHz的,另外关于高Q电容电感的使用环境,高Q到底有什么作用,怎样通俗理解,麻烦给小弟指导下!

网友:
    fF级(千分之一pF)电容,大概不会再用SMD电容吧?因为管脚或焊锡分布参数影响很大。
2GHz频段似乎不需要用到这么小的电容。

网友:
    实际的电容除了电容C本身之外,还有等效串联电阻ESR和等效串联电感ESL,模型如下:

因此具有谐振频率:

    阻抗曲线与相位分别为:

    所以Q值与串联电阻呈反比。
    有时候还采用损耗因子D,表示Q值的倒数。

Q值与电路的频率选择性密切相关:

下图表示一个Q值为0.2的10uF钽电解和Q值为3.3的100nF陶瓷电容的阻抗曲线。

网友:
    常见的电容器中,NPO电容器是电容量和介质损耗最稳定的电容器。
    它的填充介质是由铷、钐和一些其它稀有氧化物组成的。
    在温度从-55℃到+125℃时容量变化为0±30ppm/℃,电容量随频率及相对使用寿命的变化都非常小。

    NPO电容器适合用于振荡器、谐振器的槽路电容,以及高频电路中的耦合电容。

    下表给出了NPO电容器可选取的容量范围。

封装      DC=50V                    DC=100V
    0805     0.5---1000pF              0.5---820pF
1206     0.5---1200pF              0.5---1800pF
    1210     560---5600pF             560---2700pF
    2225     1000pF---0.033μF       1000pF---0.018μF

网友:
    学习学习。知道了NPO是一种常用的高Q电容。

网友:
    用等效变换把电容和电感变到合适的范围,以前做过950-1450的带通。再高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