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DTH11+MQ-135空气污染检测 温湿度程序

楼主(2019-01-09):
LCD1602+DTH11+MQ-135空气污染检测 温湿度程序

1602的温湿度程序
#include <LiquidCrystal.h>
LiquidCrystal lcd(12, 11, 5, 4, 3, 2);
int temp;//温度
int humi;//湿度
int tol;//校对码
int j;
unsigned int loopCnt;
int chr[40] = {0};//创建数字数组,用来存放40个bit
unsigned long time;
#define pin 7
int Aout=A0 ;//MQ-135 AO 接 Arduino Uno A0
int temp1 = 0; //临时变量,存储A0读取的数据
void setup() {
erial.begin(9600);//定义波特率
inMode(A0, INPUT);//定义A0为INPUT模式
  lcd.begin(16, 2);

void loop() {
gn:
  delay(2000);
//设置2号接口模式为:输出
//输出低电平20ms(>18ms)
//输出高电平40μs
inMode(pin,OUTPUT);
igitalWrite(pin,LOW);
  delay(20);
igitalWrite(pin,HIGH);
elayMicroseconds(40);
igitalWrite(pin,LOW);
//设置2号接口模式:输入
  pinMode(pin,INPUT);
  //高电平响应信号
  loopCnt=10000;
  while(digitalRead(pin) != HIGH)

    if(loopCnt-- == 0)
    {
//如果长时间不返回高电平,输出个提示,重头开始。
      Serial.println("HIGH");
      goto bgn;
    }

  //低电平响应信号
  loopCnt=30000;
hile(digitalRead(pin) != LOW)

    if(loopCnt-- == 0)

//如果长时间不返回低电平,输出个提示,重头开始。
      Serial.println("LOW");
      goto bgn;
    }

//开始读取bit1-40的数值
    for(int i=0;i<40;i++)

    while(digitalRead(pin) == LOW)
    {}
//当出现高电平时,记下时间“time”
    time = micros();
    while(digitalRead(pin) == HIGH)
    {}
//当出现低电平,记下时间,再减去刚才储存的time
//得出的值若大于50μs,则为‘1’,否则为‘0’
//并储存到数组里去
    if (micros() - time >50)

      chr=1;
    }
    else{
      chr=0;
    }

//湿度,8位的bit,转换为数值
humi=chr[0]*128+chr[1]*64+chr[2]*32+chr[3]*16+chr[4]*8+chr[5]*4+chr[6]*2+chr[7];

//温度,8位的bit,转换为数值
temp=chr[16]*128+chr[17]*64+chr[18]*32+chr[19]*16+chr[20]*8+chr[21]*4+chr[22]*2+chr[23];
  //校对码,8位的bit,转换为数值
tol=chr[32]*128+chr[33]*64+chr[34]*32+chr[35]*16+chr[36]*8+chr[37]*4+chr[38]*2+chr[39];
//输出:温度、湿度、校对码
      lcd.clear ();
      lcd.setCursor(0,0);
       lcd.print("temp:");
       lcd.print(temp);
       lcd.print((char) 0xDF);
       lcd.print("C");
       lcd.setCursor(0,1);
       lcd.print("humidity:");
       lcd.print(humi);
       lcd.print("%");
       delay (5000);

  temp1 = analogRead(Aout); //读取A0的模拟数据

f (temp<500 )

       lcd.clear();
       lcd.setCursor(0,0);
       lcd.print("status:normal");
       lcd.setCursor(0,1);
       lcd.print("potency:");
       lcd.print(temp1);

    }
   if (temp1>500)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论坛下载附件…………

完整代码下载:

网友(2021-04-12):
引用 网友A:
    太难了

    结果什么用都没有,少了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