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遇到铜皮无法与器件焊盘十字花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9-01-08):
如题;
铜皮的网络属性与焊盘相同;
铜皮整个包裹焊盘,但是没有一根线与焊盘相连。
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A:
    是不是焊盘设置的Dyn_Thermal_Con_Type为None了

网友B:
    检查一下规则,焊盘连接属性等

网友:
    这个也有可能是你做的焊盘没有plate,修改一下焊盘属性应该可以。或者你看看用导线连接,有时候导线连过就铺铜不会盖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焊盘设置的Dyn_Thermal_Con_Type为None了

    smd pins  设置的是 orthogonal  最小连接2 最大连接4;
    在铺铜之前我做过一次 creat fanout  我选择的是pins  对全局所有焊盘做了 一次fanout;
发现铺铜时候无电气连接,我把所有的via和连线 全都删掉了,还是这种现象!

同一台电脑打开之前的brd文件,铺铜无这问题;
怀疑是工程中有什么猫腻啦,因为同样brd文件转到其他电脑的软件打开仍然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规则,焊盘连接属性等

嗯 这个方向可以,问题是焊盘连接属性如何具体操作?望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smd pins  设置的是 orthogonal  最小连接2 最大连接4;
    在铺铜之前我做过一次 creat fanout  我选择的 ...

    我说的是单独的这个焊盘设置,不是整个铜皮的设置。
Edit->Properties,Find面板只勾选Pins,单击该焊盘后,看下弹出的对话框,红色方框中不能选None。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这还归结为不好习惯造成的。
平时喜欢在之前的已有工程上直接删掉所有东西再重新导入logic;
    新导入的器件布局在RouteKeepin的外边框了,当打开所有层时候发现板框外还有一个多于的边框RouteKeepin;
    删除掉,十字花连线正常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这还归结为不好习惯造成的。
    平时喜欢在之前的已有工程上直接删掉所有东西再重新导入logi ...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这还归结为不好习惯造成的。
    平时喜欢在之前的已有工程上直接删掉所有东西再重新导入logi ...

一般都是把常用操作录一个宏,每次导入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把常用操作录一个宏,每次导入一下就可以了。

宏操作倒是没咋用过,我每次都是不厌其烦的一次次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焊盘设置的Dyn_Thermal_Con_Type为None了

有没有把同一种焊盘的所有pin设为十字连,比如我想小电容十字连,大的就全覆盖。

网友:
    PCB上只能自己一个焊盘一个焊盘手工设置,但是可以事先在封装中给焊盘设这个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单独的这个焊盘设置,不是整个铜皮的设置。
    Edit->roperties,Find面板只勾选Pins,单击该焊盘 ...

通过这个属性编辑功能,现在对于个别的大面积铺铜焊盘以后就可以这么分这么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把同一种焊盘的所有pin设为十字连,比如我想小电容十字连,大的就全覆盖。

    这个可以通过在封装中定义焊盘属性来事先,方法跟我上面说的一样的。

网友(2022-02-15):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这还归结为不好习惯造成的。
平时喜欢在之前的已有工程上直接删掉所有东西再重新导入logi ...

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