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应用之测试点的导入

楼主(2019-01-08):
测试点的导入
连接测试点库导入测试点不成功
1 mentor中测试点必须要有cellpadstack,只有padstack的我们当然要去掉而重新添加测试点,而转换的单板好多都是有padstack存在,cell不存在,下图中所示

打开Cell editor查看没有测试点命名;
2 导入测试点必须删掉这些原本存在的padstack,点击delete一个一个删除,如果删不掉可能存在于单板中也可能是其它地方设置占用,如下图情况,

这种情况是过孔设置使用了,继续看下图

去掉测试点命名的过孔焊盘的勾保存就可以删掉了
3 这些操作完成后,就可以连接测试点库进行导入,导入成功几率较大。

网友:
    这个是导入测试点异常的解决办法呢,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