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不通

楼主(2019-01-09):
    目前手上有两块板子,一块串口正常,一块串口不通信,
测量过两个串口PCB均连接正常,

    没有开短路

网友A:
    是哪种串口
    我接触的串口不是FPGA的一般都会走DDR,
    通信不正常可能和DDR CPU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种串口
我接触的串口不是FPGA的一般都会走DDR,
通信不正常可能和DDR CPU有关系

单片机 stm32

网友:
    两块板子是一样的板子?
板上单片机的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
    一个示波器不就搞定了么,一路沿着信号方向测下去就知道了。

网友:
    你要上图片 才能分析问题

网友:
    没头没尾 事情都没说清楚 没办法帮忙了

网友:
    目测是串口转换芯片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建议工程师养成自己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要不然没有进步。

网友:
    将串口保护串联电阻断开,交叉焊接一下再测试,就知道是CPU问题还是串口驱动芯片问题了。

网友:
    你拿好板和坏板对比一下不就完了吗?肯定不是设计问题,而是生产问题。

网友(2019-06-28):
    量下对地的二极体不就知道了,不对就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不对就是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