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赐教,allegro 如何1:1打印到A4纸

楼主(2019-01-09):
如图中所示,在打印设置中,只打了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没有办法打出来,不知道如何设置,求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设置没问题的话,就说明板子尺寸大于A4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设置没问题的话,就说明板子尺寸大于A4纸了

    就是按照这个步骤去做的,就是大于A4纸了,所以有一部分打印不出来,有没有方法把下半部分也打印出来?谢谢~

网友:
    可以打成两张纸啊

网友:
    按楼上步骤去做,Plot preview能預看打印的結果是不是大于A4纸

网友:
    打印机有1比1的设置吧

网友:
    可以把比例设置小于1试试,总有一款可以

网友:
    就是按照这个步骤去做的,就是大于A4纸了,所以有一部分打印不出来,有没有方法把下半部分也打印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