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规则设计问题

楼主(2019-01-09):
由于BGA封装过小,有两个疑问:
1、过孔孔径0.2mm但焊盘直径可以是0.35mm吗?
2、线宽最小可以设计为0.08mm不?
感谢!

网友:
这两个都是加工问题吧,你应该去问厂家有没有这个能力。
这两个值,太小了,估计一般厂家做不了。

网友A:
0.2的过孔外径焊盘是0.35  过孔和过孔的中心间距大于0.45MM 一般HDI板厂都可以做

网友B:
    BGA里可以用8/14的孔。线宽最小2.。还要问你合作的板厂生产能力,办到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的过孔外径焊盘是0.35  过孔和过孔的中心间距大于0.45MM 一般HDI板厂都可以做

感謝大大無私指導…
大大的頭像真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A里可以用8/14的孔。线宽最小2.。还要问你合作的板厂生产能力,办到就换。。

    线宽最小为2mIl  很多板材厂做不了,需要线沟通才可以

网友C:
    这个就是一个尴尬的数据。普通一些板厂按照4/4线宽线间距的设计能力。你这3mil估计得问一下或者找些制程能力高一点的板厂,但是价格估计会贵不少,这个就是尴尬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一个尴尬的数据。普通一些板厂按照4/4线宽线间距的设计能力。你这3mil估计得问一下或者找些制程能 ...

    对的,说到痛处了。

网友:
    这个要制造pcb厂家才行

网友(2019-04-03):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一个尴尬的数据。普通一些板厂按照4/4线宽线间距的设计能力。你这3mil估计得问一下或者找些制程能 ...

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