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器焊接后正常,放置几天后不通

楼主(2019-01-09):
连接器是手焊的,中航光电的J30J系列。刚焊完时测试一切正常,什么都没干就放了一周左右时间,再次测试时发现连接器有信号不通。觉得应该是虚焊了,补焊后又一切正常。但是没放两天又不行了。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大佬,麻烦指导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感觉是内部断线了 因为热胀冷缩的原因 你焊接完短时间是好的 凉了之后就出现你上序的问题 所以连接器pin脚泪滴处理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板子做过什么处理?

网友(2019-02-22):
    感觉不像是虚焊,是不是连接器与线接触不良,或者触点有氧化

网友(2019-03-29):
    可能是与连接器引脚的连线处或者通孔在临界状态了.

网友(2019-07-30):
    连接器的问题

网友(2019-09-06):
    针表面没有问题就是通孔板内开裂;内层线路孔盘小了,出线没有泪滴或渐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