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TE MASK 与SOLDER MASK 层的区别?

楼主(2019-01-09):
设计中有一段线路电流比较大,板面有限无法加宽,想使这一段线路不盖绿油并喷上锡,是在PASTE MASK层上还是在SOLDER MASK层上走线?试过在这两个层上灌层也不行,系统不执行这个操作,不知是什么原因,是否是系统将这两个层认为是非电器层而不执行这个命令?求指教,谢谢!

网友A:
PASTE MASK—SMT  开钢网 只针对贴片,SOLDER MASK就是绿油开窗    首先要有绿油开窗才能有 PASTE MASK

网友B:
    首先要在这个层灌铜,然后在SOLDER MASK开窗,不改绿油,再在PASTE MASK加上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在这个层灌铜,然后在SOLDER MASK开窗,不改绿油,再在PASTE MASK加上钢网

    谢谢!

网友C:
      直接在SOLDER MASK层用COPER覆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SOLDER MASK层用COPER覆铜就行!

    我就是这样处理的,已经去打样板了,明天收到样板看看,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直接在SOLDER MASK层铺上铜皮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不开窗,一个开窗;属于相对相互交换遮挡彼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STE MASK—SMT  开钢网 只针对贴片,SOLDER MASK就是绿油开窗    首先要有绿油开窗才能有 PASTE MASK

自古2楼出真相

网友:
    你在SOLDER MASK层将这段线路铺铜,线路板厂做板时就不会在这段线路上加绿油。

网友:
    楼主这个思路挺好的,线宽不够,通过加锡膏增加过流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