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稳定的单片机ds1820一线多点测温系统,C51源码,12864液...

楼主(2019-01-09):
实现稳定的单片机ds1820一线多点测温系统,C51源码,12864液...

美国DALAS公司的温度传感器ds1820芯片具有高灵敏度、易用性、编程布线简单等优点,被应用到工控行业的各种产品中。
本C51源码能够实现稳定的一线多点测温系统,液晶显示温度值。结合硬件的通信即可实现远程多点测温。本c51的ds1820的c语言驱动程序通过实践使用,程序效率高、稳定准确,可直接使用。
且本原码包括了FYD12864液晶显示源码,为FYD12864液晶初使用者提供了一个实例。

//DS1820 C51 子程序
//这里以11.0592M晶振为例,不同的晶体速度可能需要调整延时的时间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h>
#include <absacc.h>
/////////////**********先为液晶初始化函数变量声明**********///////////
void WRD(uchar DATA);  //写lcd数据子函数声明
void WRI(uchar com) ; //写lcd指令子函数声明
void RD(uchar INDATA) ; //读lcd数据子函数声明
void CHEBF();  //读lcdBF子函数声明
void lcdinitialdat() ;  //写lcd数据初始化声明
void delaylong(int n) ; //延迟声明
void delay(void);
void locatecursor(uchar H,uchar L);  //定位游标,行H,列L (最大可到四行八列)
uchar bdata state;
sbit BF=state^7;
uchar idata DDRAM;      //设定DDRAM地址第一行80~87,第二行90~97,
                        //第三行为88-8F,第四行为98-9F
uchar idata basfuncset ;    /*0X30基本指令,8位数据 0X34   扩充指令,8位数据*/
uchar idata shiftcursorr=0X14;//游标移位:为14H时,游标右移
uchar idata shiftcursorl=0X10;  //游标移位:为10H时,游标左移
                      //18H时为显示左移(在一三行之间或二四行之间),游标跟移;
                                                         //1CH时为显示右移,游标跟移
uchar idata page;     //页号
////////////////////////////////////////////////////////////////////////////////////////////
sbit DQ =P1^1;//根据实际情况定义端口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void tmdelay(uchar useconds) ;
uchar tm_initial(void) ;
void read_char(void) ;
void write_char(char val) ;
void Read_Temperature(uchar no) ;
uchar temdate[2][2]=
{0,0,  //NO1温度值的低字节和高字节
0,0}; //NO2温度值的低字节和高字节
uchar tempkey[2][8]=
{0X28,0X8F,0XF3,0X85,0,0,0,0X60, //NO1
0X28,0X52,0XA4,0X85,0,0,0,0X2A}; //NO2

uchar dy=0;
uchar value = 0;
uchar temint=0;
uint temdot=0;
//////////////////////////////////////////////main staet////////////////////////////////////////////////

main()
{  uchar k=0;
   delaylong(500) ; /////此处必须延时300ms以上,500时为约大于1秒
        //delaylong(350) ; //779ms
cdinitialdat() ;//写lcd数据初始化
  delay() ;
  while(1)
  {k=0;
  while(k<2)
temint=0;temdot=0;
ead_Temperature(k);
ocatecursor(k+1,1);  //从第2行首列显示
RD('T');WRD('E');   WRD('M');WRD(0X30+k);WRD(':');
  temint=((temdate[k][1]<<4)|(temdate[k][0]>>4));
  temdot=temdate[k][0]&0X0F;
emdot=temdot*625;
emint+=temdot/10000;
  WRD(0X30+temint/100);WRD(0X30+temint%100/10);WRD(0X30+temint%10);
  WRD('.');
RD(0X30+(temdot%10000/1000));WRD(0X30+temdot%1000/100);
RD(0X30+(temdot%100/10));WRD(0X30+temdot%10);
  k++;

}//end main

///////////////////////////////////////////////end main/////////////////////////////////////////////
//延时
void tmdelay(uchar useconds)
{
while(useconds>0)useconds--;
}
/*tmdelay(1) ;//16.28us//增加一个就加6.5us
  tmdelay(2) ;//22.78us
  tmdelay(3) ;//29.30us
mdelay(4) ;//35.81us
mdelay(70) ;//465.49
mdelay(74) ;//491.54
  tmdelay(80) ;//530.60
  tmdelay(115)  ;//150us */

//复位
uchar tm_initial(void) ///对的
{
uchar answer=1;
NOANSWE:
DQ = 0; //pull DQ line low
tmdelay(74); // leave it low for 490us
DQ = 1; // allow line to return high
tmdelay(12); // wait >60us for answer pulse
if(DQ==1) {answer=1;goto NOANSWE;}
else if(DQ==0)answer=0;
//locatecursor(1,5);
//WRD(0X30+answer);
tmdelay(40) ;//>250us
DQ=1;
return(answer); //0表示有DS18B20应答,1表示没有应答
}

//从 1-wire 总线上读取一个字节
void read_char(void)
{
uchar i;
value=0;
for (i=8;i>0;i--)
{
value>>=1;
DQ = 1;
dy++;dy++;
DQ = 0; // pull DQ low
dy++;dy++;dy++;dy++;dy++; // wait 1-15us for data in bus
DQ=1; dy++; //pull high
//tmdelay(1);
if(DQ==1)
{value|=0x80;
}else{;}
tmdelay(18) ;//>120us
}
//return(value);
}

//向 1-WIRE 总线上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char(uchar val)
{
uchar i;
locatecursor(3,1);
for (i=8; i>0; i--) // writes uchar, one bit at a time
{
//DQ = 1;
//tmdelay(1);
DQ = 0; // pull DQ low to start timeslot
tmdelay(1);
if(val&0X01==1)
{DQ = 1;tmdelay(12); }
else {DQ=0;tmdelay(12); DQ=1;tmdelay(1); }
//tmdelay(10); // hold value for remainder of timeslot

val=val>>1;
}
DQ = 1;
tmdelay(1);
}

///////读DS18B20的64bit的KEY

//读取温度
void Read_Temperature(uchar no)
{
uchar j=0;
value=0;
if(tm_initial()==1)  goto noanswer;
write_char(0X55); // 匹配 ROM
//写暂存存储器(4EH)、读暂存存储器(BEH)、复制暂存存储器(48H)、温度变换(44H)、重
//新调出EERAM(B8H)和读电源供电方式(B4H)命令
while(j<8)
{
write_char(tempkey[no][j]);
j++;
}
write_char(0x44); // Start Conversion
delaylong(355) ; //>780ms// 延时一段时间,等待AD转换结束,默认12位则>750ms
if(tm_initial()==1)  goto noanswer;
write_char(0X55); // 匹配 ROM
j=0;
while(j<8)
{
write_char(tempkey[no][j]);
j++;
}
write_char(0xBE); // Read Scratch Pad
read_char(); //first temperatue low
temdate[no][0]=value;
read_char(); //then temperatue high
temdate[no][1]=value;
//tm_initial();
//write_char(0xCC); //Skip ROM

//return temp.x/2;
noanswer:;
} //////////////////////////end Read_Temperature(void) ////////////////////

///////////////////////////

/***************************现为各液晶子函数体******************/////
void WRD(uchar DATA)  //写lcd数据子函数
{
HEBF();
  ADWRD=DATA;
DWRD=DATA;

void WRI(uchar com)  //写lcd指令子函数
{
HEBF();
  ADWRI=com;
  ADWRI=com;

void CHEBF()    //读lcdBF子函数
{
 state=ADRI;
 while(BF)
 {
tate=ADRI;
 }
}
void lcdinitialdat()   //写lcd数据初始化
{
RI(0X30) ;      //RE=0基本指令设定
  delay();
  WRI(0X30) ;      //延迟39us
  delay();
  WRI(stadis2);   //游标开,反白允许
  //WRI(0X0E);   //游标开,反白不允许
  //WRI(stadis1);  //游标关,反白不允许
  delay(); //延迟39us
RI(clrdis)  ;  //清除显示
  delay(); //延迟39us
RI(inpointcursorup);  //AC+1
  delay(); //延迟39us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