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时表proteus仿真和源程序

楼主(2019-01-10):
单片机计时表proteus仿真和源程序

51单片机源程序:
//简易计时表,未开始计时时8循环左移,INT0计时开始,INT1计时停止,精确度为0.1s
//单片机晶振选择12MHZ
//收获,定时器计算1us为一个指令周期,可以通过公式直接        求的所需时间
//在数据传输很容易犯错误,因此要注意在草稿纸上演练
//在获得数值与运用数值时,除了必要的数据转化,尽量不要处理,直接运用有利于减少错误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M[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System_Init();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int Timer,Time;
unsigned char Dissbuf[3]={0,0,0};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i=0;
ystem_Init();
hile(1)

f(flag==0)

    i=Time/10;
    if(i%3==0)
        {P0=0x002=0xff1=0xff;}
        if((i+2)%3==0)
        {P0=0xff2=0x00;P1=0xff;}
        if((i+1)%3==0)
        {P0=0xff;P2=0xff;P1=0x00;}

f(flag==1)

    i=20;
    P0=0xff;
        P2=0xff;
        P1=0xff;
        while(i--);
        i=256;
    P0=Dissbuf[0];
        P2=Dissbuf[1];
        P1=Dissbuf[2];
        while(i--);

void System_Init()

    TMOD = 0x01;
    TH0 = (65535-50000)/256;
    TL0 = (65535-5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IT0=1;
        EX0=1;
        IT1=1;
        EX1=1;

        void into() interrupt 0
        {
         flag=1;
         P0=0xff;
         P2=0xff;
         P1=0xff;
         Time=0;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H0 = (65535-50000)/256;
     TL0 = (65535-50000)%256;
          Timer++;
          if(Timer==2)
          {
          Timer=0;
          Time++;
          if(Time==999)
          {Time=0;}
          Dissbuf[0]=M[Time%10];
          Dissbuf[1]=M[Time%100/10]-0x80;
          Dissbuf[2]=M[Time/100];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单片机计时表仿真工程文件和源码下载:

网友(2024-08-10):
    这个论坛的规则太多了,一个小时内不能发超过两条消息,下点东西要威望值等,真是讨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