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行pcb,菜鸟一枚,请问大神射频线为什么要做隔层参考?

楼主(2019-01-09):
刚入行pcb,菜鸟一枚,请问大神射频线为什么要做隔层参考?

网友A:
如果不隔层参考,50欧的微带线可能会很细,那么带来两个问题:

1、控制阻抗难度加大。
无论多宽的线,PCB厂家的加工精度都用+/- N mil来表示。
比较两种线宽10+/-2mil,20+/-2mil。
很明显,同样是+/-2mil控制精度,前者相对误差大,不容易控制阻抗。

2、细线的插入损耗(导体损耗)大。
隔层参考,50欧微带线就变宽。宽线的插入损耗小。

网友B:
有时候不止隔一层,可能还要隔两层,在高层数的数模混合PCB中,射频输入线不仅要控制成50欧线宽,还要尽可能加宽,以承受雷击电流4KA。
我曾经碰到过这种奇怪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隔层参考,50欧的微带线可能会很细,那么带来两个问题:

1、控制阻抗难度加大。

谢谢大神,真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不止隔一层,可能还要隔两层,在高层数的数模混合PCB中,射频输入线不仅要控制成50欧线宽,还要尽可 ...

哈哈 这种需求 真奇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这种需求 真奇怪啊

版主夜路走多了,总能碰到变态鬼

网友(2021-08-29):
    请问如果不做隔层参考,可以用共面控制50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