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共存的问题

楼主(2019-01-09):
WIN7 64位,安装了9.5  和Vx2.4    ,VX2.4的打开都 正常,9.5的打开出现这个框 ,归档操作有提示框 ,无法归档操作!请教 下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想问下VX2.4和9.5有什么很大差别吗,还没用过,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VX2.4和9.5有什么很大差别吗,还没用过,问下

    有所改进

网友B:
    VX2.4功能更强大,拉线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VX2.4功能更强大,拉线爽一些。

    铺铜只能平面铺铜,之前9.5版本的铺铜方式 在那里找出来!!!用平面铺铜方式,过孔有打X的符号,能不能去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铺铜只能平面铺铜,之前9.5版本的铺铜方式 在那里找出来!!!用平面铺铜方式,过孔有打X的符号,能不能 ...

可以去掉过孔打X的,options- > Copper Planes ->Thermals -> 不打钩 Show general copper plane indixx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掉过孔打X的,options- > Copper Planes ->Thermals -> 不打钩 Show general copper plane indixxx ...

    谢谢了  去了X,过孔外围 的圆圈怎样去掉

网友D:
    VX2.4只能装在64位的系统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VX2.4只能装在64位的系统上吗

    是的

网友:
    图片丢失了  楼主,我最近也在考虑要不要装个V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