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使用analyze建立Xnet不成功

楼主(2019-01-09):
我使用的是allegro 17.2版本的软件,按照16.6的方式进行Xnet的建立,但是建立后CM中相应的网络没有变成Xnet属性,请问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打补丁了吗?补丁版本多少?方便的话把文件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补丁了吗?补丁版本多少?方便的话把文件传上来。

    打了补丁,补丁版本是Hotfix_SPB17.20.048_wint_1of1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了补丁,补丁版本是Hotfix_SPB17.20.048_wint_1of1

    你们是打的那个补丁?

网友B:
跟打補釘有甚麼關係 ,  別不懂就說打補釘.
先去 Analysis / Model assigment 去看看要建成 Xnet 中間的那顆被動元件是否有被掛上ESpice Model ?  如果沒有那就不可能形成Xet.

网友C(2019-08-07):
引用 网友B:
跟打補釘有甚麼關係 ,  別不懂就說打補釘.
先去 Analysis / Model assigment 去看看要建成 Xnet 中間的那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说的这个办法行不通。可以看到signal_model,但是cm里就没有任何的xnet。

网友B:
    不是有看到明子就有喔 , 這是要看model的內容的.

网友D(2019-09-13):
    信号有没有设 voltage ,有设的话信号无法做xnet

网友(2020-07-24):
解决了吗?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0-09-23):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看到明子就有喔 , 這是要看model的內容的.

    您好,看到了model名字。也看了Edit Model里面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为啥还是没有Xnet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说的这个办法行不通。可以看到signal_model,但是cm里就没有任何的xnet。

    请问一下后来有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信号有没有设 voltage ,有设的话信号无法做xnet

什么意思,能说明白点吗?是在原理图里设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意思,能说明白点吗?是在原理图里设置了吗?
    在allegro里面,选net
    edit--property--voltage

网友(2021-10-27):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打了同样的补丁,请问后续咋办~·。

网友:
Allegro 17.2无法设置xnet的解决方法:https://www.eda365.com/thread-538382-1-1.html

网友(2022-09-27):
同样的问题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
:D:D: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