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信号功率比噪音还小,信号淹没在本底噪声之中,能否通信?

楼主(2019-01-10):
如果信号功率比噪音还小,信号淹没在本底噪声之中,能否通信?

网友:
当然可以的。
CDMA通讯系统是经典的,它当初发明的背景就是军方应用,将有用信号埋在噪声电平下,不被敌人侦测到。
其原理是窄带的信息带宽用通过调制使用宽通信带宽进行传输,这样就存在着额外的扩频增益了。可以让系统的接收机灵敏度低于噪声。

同样理论,利用信号合并网络,多路合一后,也是可以产生一些处理增益。 这种在一些军用设施上能够看到,

网友:
信号比噪音小也没关系:
印地安人走在喧闹大街上,能清晰听到藏在角落里的蛐蛐叫声。
守财奴走在喧闹大街上,也能清晰听到三十米开外铜板掉在地上的叮咚声

网友:
香农公式中,并没有限制 S/N 的取值大小,所以信号比噪声小,也是可以通信的。
如果信噪比很差,就要用更宽的带宽才好办。

网友:
如果信号与噪声不在同一频段,即使信噪比很差,采用滤波方法就能提高信噪比。这个与FDMA类似。
同样地,只要知道原始信号特征,总会有办法。比如:
阵列天线,在空间不同位置分布N个接收单元,使波束方向对准,有点象SDMA。
同样的信号,每隔N秒发100次,接收机也每隔N秒累加100次,信号就能从噪声中拨地而起,也象TDMA。
知道解扩码型,接收端用同样的码型解扩,与CDMA差不多。

如果不知道原始信号特征,而且信号比噪声差,就只好大海捞针了。
船足够多,时间够长,总能捞到针。
呵呵,这种最笨的穷举方法,就是挖矿机挖比特币。

网友A:
版主厉害,不过还是有疑问。理论上信号可以比噪声小,那能够支持正常通讯的最小信噪比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厉害,不过还是有疑问。理论上信号可以比噪声小,那能够支持正常通讯的最小信噪比是多少?

这个取决你信号的调变

在做Link Budget计算时

WCDMA : -9.5
LTE: -1
GSM: 4.75
TD-SCDMA: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