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5608和LCD12864电压示波器制作 带源程序

楼主(2019-01-10):
ADC5608和LCD12864电压示波器制作 带源程序

ADC5608转换芯片和lcd12864液晶显示器组成的电压示波器设计.

ADC5608源程序:

/*
        先用Io_init()才能用
        adpro()返回电压值0~1023
*/

void Io_init()
{
         P1M0=0x80;                                        //设置P1.0为高阻输入,以准备AD
        P1M1=0x00;
    ADC_CONTR = ADC_CONTR|0x87; //1000,0111打开A/D转换电源
        delay1(10);
        delay1(10);
        ADC_CONTR = ADC_CONTR&0xe7; //1110,0000 清ADC_FLAG,ADC_START位和低3位}
}
//=======================================================================================================*/
//                                           模数转换函数(8位)                                                                                               */
//=======================================================================================================*/

unsigned int adpro()
{
         unsigned int adbuf;
         ADC_DATA = 0;               //清A/D转换结果寄存器
        ADC_LOW2 = 0;
        ADC_CONTR = ADC_CONTR|0x08; //0000,1000ADCS = 1,启动转换
        delay1(10);
        do{
                ;
                        }
    while((ADC_CONTR&0x10)==0);   //0001,0000等待A/D转换结束
        ADC_CONTR = ADC_CONTR&0xE7; //1110,0111清ADC_FLAG位,停止A/D转换
        adbuf=0;
        adbuf = ((adbuf|ADC_DATA)<<2)|(ADC_LOW2&0x03);
        if(adbuf>1024) adbuf=1024;
         return adbuf;
}

主程序:
/*
P1^7口为波形输入端口
*/
#include <STC12C5608AD.H>
#include <5608_12864.H>
#include<picture.H>
#include<ADC5608.H>
//#include<math.h>

sbit a=P3^3;
sbit b=P3^4;
sbit c=P2^0;
//#define pi 3.1415926
void main()
{
        uchar X=15,buf;
        uchar Y=32,yy;
        double Vol;
        a=0;b=0;c=0;
        Io_init();
//        lcd_init();
        init_picture();
        show_Pic(XY);
        //Y=32-yy;
        while(1)                        // 进入程序主循环
        {
                buf=adpro();
                Vol=5000/1024*buf;//电压单位mV
                if(X<126)        X++        ;
                else
                {
                        X=15;
                        lcd_wcmd(0x01);
                        init_picture();
                        show_Pic(XY);

                yy=buf/5;
                Y=56-yy;
                DrawDots(X,Y,1);
//                X++;
//                Y=32-25*sin(3.14/180*X*8);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全部资料下载:

网友:
    看看楼主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