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设计 AD格式的原理图和PCB与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2019-01-10):
交通灯设计 AD格式的原理图和PCB与单片机源代码

一个用51单片机做的交通灯的设计制作,而且带ad画的原理图和pcb,有c语言和汇编语言两种格式的源代码.

ad格式的原理图:

pcb图:

单片机c语言源代码:

/*        程序效果:单片机模拟控制交通灯程序,规则如下:当南北通车时,此时南北的绿灯亮,
东西的红灯亮,之后南北的绿灯闪烁3次,过后黄灯亮,延时片刻,转东西绿灯亮同时南北红灯亮,
之后东西的绿灯闪烁3次,过后黄灯亮,延时片刻;数码管显示的值都同步,结束。*/
#include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旧IO定义*/
sbit FMQ=        P1^0;                //蜂鸣器
sbit QR        =        P1^3;                //北红灯
sbit QY        =        P1^1 ;       //北黄灯
sbit QG        =        P1^2 ;    //北绿灯
sbit HR        =        P2^2 ;    //南红灯
sbit HY        =        P2^0;     //南黄灯
sbit HG        =        P2^1;     //南绿灯
sbit ZR        =        P1^4 ;    //东红灯
sbit ZY        =        P1^5 ;    //东黄灯
sbit ZG        =        P1^6 ;    //东绿灯
sbit YR        =        P2^5 ;    //西红灯
sbit YY        =        P2^4 ;    //西黄灯
sbit YG        =        P2^3 ;    //西绿灯
sbit SWITCH1        =        P2^7;        //时间显示的十位控制
sbit SWITCH2        =        P2^6;        //时间显示的个位控制
/*        //新IO定义
sbit FMQ=        P1^0;                //蜂鸣器
sbit QR        =        P1^1;                //北红灯
sbit QY        =        P1^2 ;       //北黄灯
sbit QG        =        P1^3 ;    //北绿灯
sbit HR        =        P1^4 ;    //南红灯
sbit HY        =        P1^5;     //南黄灯
sbit HG        =        P1^6;     //南绿灯
sbit ZR        =        P2^7 ;    //东红灯
sbit ZY        =        P2^6 ;    //东黄灯
sbit ZG        =        P2^5 ;    //东绿灯
sbit YR        =        P2^2 ;    //西红灯
sbit YY        =        P2^3 ;    //西黄灯
sbit YG        =        P2^4 ;    //西绿灯
sbit SWITCH1        =        P2^1;        //时间显示的十位控制
sbit SWITCH2        =        P2^0;        //时间显示的个位控制
*/
//sbit P3_2=P3^2;
//sbit P3_3=P3^3;
uchar DAT;//显示时间变量
uchar DISP[2]={0,0};//显示缓冲区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 ////共阳数码管段码表0  1 2 3
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4 5 6 7 8 9 灭
};
void DISPCLK(uchar i);//显示函数

void DEL1MS(uint z)        //延时子函数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main()    //主函数
{    //  uchar i,j,k,m,n;//定义局部变量
     uchar i,j;
    TCON=0x5;  //外部中断为下降沿触发
         PX1=1;//南北方向高优先级
     EX0=1;           //
     EX1=1;    //开外部中断
     EA=1;     //开总中断
        //IO口初始化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DAT=25; //汇编0x25
   while(1)

          P1=0xFF;//灯灭
          P2=0xFF;//
          DAT=30;//写入每一通路的通行时间
          QG=0;//南北向绿灯亮
          HG=0;
          ZR=0;//东西向红灯亮
          YR=0;
  /*
QR        =1;                //北红灯
 QY        =1         ;       //北黄灯
QG        =0         ;    //北绿灯 QG=0;//南北向绿灯亮
 HR        =1         ;    //南红灯
HY        =1    ;     //南黄灯
HG        =0        ;     //南绿灯
 ZR        =0         ;    //东红灯
 ZY        =1         ;    //东黄灯
 ZG        =1         ;    //东绿灯
YR        =0         ;    //西红灯
YY        =1         ;    //西黄灯
YG        =1         ;    //西绿灯
        */
          //ACC=DAT;

          for(i=0;i<25;i++)
          {
            for(j=0;j<220;j++)
                {
                  // BCD();//BCD码调整
                   DISPCLK(DAT);//显示
                   DEL1MS(3);//延时3毫秒

                 }
                 FMQ=1;//蜂鸣器响
                 //ACC=DAT;
                // ACC=ACC+0x99; //完成数字的减1操作

                // DA A;//???
                 DAT=DAT-1; //调整好的数字送显存

           //最后5秒黄灯闪
                 P1=0xff;
                 P2=0xff;//关所有的灯
                 ZY=0;//黄灯亮
                 YY=0;
                 QY=0;
                 HY=0;
                for(i=0;i<5;i++)
          {
            for(j=0;j<220;j++)

                   //BCD();//BCD码调整
                   DISPCLK(DAT);//显示
                   DEL1MS(3);//延时3毫秒

                 }
                 QY=~QY;// 南北向黄灯亮
                 HY=~HY;
                 ZY=~ZY;//东西方向黄灯亮
                 YY=~YY;
                 FMQ=~FMQ;//黄灯时蜂鸣器叫一声

                 DAT=DAT-1; ////完成数字的减1操作,调整好的数字送显存

           }

           P1=0xff;
           P2=0xff;
           DAT=20; //汇编0x20
           ZG=0;//东西方向绿灯亮
           YG=0;
           QR=0;//南北方向红灯亮
           HR=0;
           ACC=DAT;
           for(i=0;i<15;i++)//执行15秒
          {
            for(j=0;j<220;j++)

                   //BCD();//BCD码调整
                   DISPCLK(DAT);//显示
                   DEL1MS(3);//延时3毫秒
                 }
                 FMQ=1;//蜂鸣器响
             DAT=DAT-1;////完成数字的减1操作,调整好的数字送显存

           }
                 //最后5秒黄灯闪
                 P1=0xff;
                 P2=0xff;//关所有的灯
                 ZY=0;//黄灯亮
                 YY=0;
                 QY=0;
                 HY=0;
          for(i=0;i<5;i++)
          {
            for(j=0;j<220;j++)
                {
                   //BCD();//BCD码调整
                   DISPCLK(DAT);//显示
                   DEL1MS(3);//延时3毫秒

                 QY=~QY;// 南北向黄灯亮
                 HY=~HY;
                 ZY=~ZY;//东西方向黄灯亮
                 YY=~YY;
                 FMQ=~FMQ;//黄灯时蜂鸣器叫一声

                 DAT=DAT-1; //完成数字的减1操作 ,调整好的数字送显存

           }
        }

void D_X()  interrupt 0 using 0        //东西(横向)方向道路紧急通行50秒中断程序
{
        uchar i,j,temp1,temp2,temp3; //定义局部变量
         EA=0;//关总中断
        P3_2=1;
        while(!P3_2) ;//等待按键释放
        temp1=DAT;//保存显示数据
        temp2=P1;
        temp3=P2;

        DAT=50;
        P1=0xff;
        P2=0xff;
        ZG=0;//东西方向绿灯亮
        YG=0;
        QR=0; //南北向红灯亮
        HR=0;

        for(i=0;i<50;i++)//执行50秒
        {
            for(j=0;j<220;j++)
                {
                   //BCD(DAT);//BCD码调整
                   DISPCLK(DAT);//显示
                   DEL1MS(3);//延时3毫秒

             DAT=DAT-1;////完成数字的减1操作,调整好的数字送显存
         }
        DAT=temp1;//回复显示数据
        P1=temp2;
        P2=temp3;

        EA=1;//开总中断
 }

void N_B()  interrupt 2 using 0         //南北(纵向)方向道路紧急中断程序
{
         uchar i,j,temp1,temp2,temp3; //定义局部变量
        EA=0;//关总中断
        P3_3=1;
        while(!P3_3) ;//等待按键释放
        temp1=DAT;//保存显示数据
        temp2=P1;
        temp3=P2;

        DAT=50;
        P1=0xff;
        P2=0xff;
        ZR=0;//东西方向红灯亮
        YR=0;
        QG=0; //南北向绿灯亮
        HG=0;
        for(i=0;i<50;i++)//执行50秒
        {
            for(j=0;j<220;j++)
                {
                   //BCD(DAT);//BCD码调整
                   DISPCLK(DAT);//显示
                   DEL1MS(3);//延时3毫秒
                 }
             DAT=DAT-1;////完成数字的减1操作,调整好的数字送显存

        DAT=temp1;//回复显示数据
        P1=temp2;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汇编语言单片机源码:

;智能交通灯控制器程序
                ;以下程序完成各脚的预定义
                FMQ        EQU        P1.0                ;蜂鸣器
                QR        EQU        P1.1                ;北红灯
                QY        EQU        P1.2                ;北黄灯
                QG        EQU        P1.3                ;北绿灯
                HR        EQU        P1.4                ;南红灯
                HY        EQU        P1.5                ;南黄灯
                HG        EQU        P1.6                ;南绿灯
                ZR        EQU        P2.7                ;东红灯
                ZY        EQU        P2.6                ;东黄灯
                ZG        EQU        P2.5                ;东绿灯
                YR        EQU        P2.2                ;西红灯
                YY        EQU        P2.3                ;西黄灯
                YG        EQU        P2.4                ;西绿灯
                SWITCH1        EQU        P2.1                ;时间显示的十位控制
                SWITCH2        EQU        P2.0                ;时间显示的个位控制

                DAT        EQU        60H                ;显存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3H
                 LJMP D_X                        ;外部中断0,东西向紧急按键
                 ORG  000BH
                 RETI                                ;
                 ORG  0013H
                 LJMP N_B                        ;外部中断1,南北向紧急按键
                 ORG  001BH
                 RETI
                 ORG  0023H
                 RETI

                 ORG  0040H                        ;定位
START:

                MOV        TCON,        #5H                ;外部中断为下降沿触发
                SETB        EX0                        ;
                SETB        EX1                        ;开外部中断
                SETB        EA                        ;开总中断
                ;IO口初始化
                MOV   P0,#0FFH
                MOV   P1,#0FFH                        ;
                MOV   P2,#0FFH   ;
                MOV   P3,#0FFH                        ;
                MOV        DAT,        #25H                ;

AUTCLK:
                MOV        P1,        #0FFH                ;
                MOV        P2,        #0FFH                ;
                MOV        DAT,        #30H                ;写入每一通路的通行时间
                CLR        QG                        ;南北向绿灯亮
                CLR        HG                        ;
                CLR        ZR                        ;东西向红灯亮
                CLR        YR                        ;

                        MOV        A,        DAT                ;
                MOV        R2,        #25                ;写入时间值
A1:
                MOV        R1,        #220                ;
A2:
                ACALL        BCD                        ;BCD调整
                ACALL        DISPCLK                        ;显示
                ACALL        DEL1MS                        ;延时
                ACALL        DEL1MS                        ;
                ACALL        DEL1MS                        ;
                DJNZ        R1,        A2                ;
                SETB        FMQ                        ;
                MOV        A,        DAT                ;完成数字的减1操作
                ADD        A,        #99H                ;
                DA        A                        ;
                MOV        DAT,        A                ;调整好的数字送显存
                DJNZ        R2,        A1                ;
                ;最后5秒黄灯闪
                MOV        P1,        #0FFH                ;
                MOV        P2,        #0FFH                ;关所有灯
                CLR        ZY                        ;黄灯亮
                CLR        YY                        ;
                CLR        QY                        ;
                CLR        HY                        ;

                MOV        R2,        #5                ;
A3:
                MOV        R1,        #220                ;
A4:
                ACALL        BCD                        ;
                ACALL        DISPCLK                        ;
                ACALL        DEL1MS                        ;
                ACALL        DEL1MS                        ;
                ACALL        DEL1MS                        ;
                DJNZ        R1,        A4                ;
                CPL        QY                        ;南北向绿灯亮
                CPL        HY                        ;
                CPL        ZY                        ;东西向红灯亮
                CPL        YY                        ;
                CPL        FMQ                        ;黄灯时蜂鸣器叫一声
                MOV        A,        DAT                ;
                ADD        A,        #99H                ;
                DA        A                        ;
                MOV        DAT,        A                ;
                DJNZ        R2,        A3                ;

                ;@@@@@@@@@@@@@@@@@@@@@@@@@@@@@@@@@@@@@@@@@@@@@@@@@
                MOV        P1,        #0FFH                ;
                MOV        P2,        #0FFH                ;
                MOV        DAT,        #20H                ;
                CLR        ZG                        ;东西向绿灯亮
                CLR        YG                        ;
                CLR        QR                        ;南北向红灯亮
                CLR        HR                        ;
                MOV        A,        DAT                ;
                MOV        R2,        #15                ;执行15秒
A5:
                MOV        R1,        #220                ;
A6:
                ACALL        BCD                        ;BCD调整
                ACALL        DISPCLK                        ;显示
                ACALL        DEL1MS                        ;
                ACALL        DEL1MS                        ;
                ACALL        DEL1MS                        ;
                DJNZ        R1,        A6                ;
                SETB        FMQ                        ;
                MOV        A,        DAT                ;
                ADD        A,        #99H                ;减1操作
                DA        A                        ;
                MOV        DAT,        A                ;
                DJNZ        R2,        A5                ;
                ;最后5秒黄灯闪
                MOV        P1,        #0FFH                ;
                MOV        P2,        #0FFH                ;关所有灯
                CLR        ZY                        ;黄灯亮
                CLR        YY                        ;
                CLR        QY                        ;
                CLR        HY                        ;

                MOV        R2,        #5                ;
A7:
                MOV        R1,        #220                ;
A8:
                ACALL        BCD                        ;
                ACALL        DISPCLK                        ;
                ACALL        DEL1MS                        ;
                ACALL        DEL1MS                        ;
                ACALL        DEL1MS                        ;
                DJNZ        R1,        A8                ;
                CPL        QY                        ;南北向黄灯亮
                CPL        HY                        ;
                CPL        ZY                        ;东西向黄灯亮
                CPL        YY                        ;
                CPL        FMQ                        ;黄灯时蜂鸣器叫一声
                MOV        A,        DAT                ;
                ADD        A,        #99H                ;
                DA        A                        ;
                MOV        DAT,        A                ;
                DJNZ        R2,        A7                ;
                AJMP        AUTCLK                        ;
                NOP                                ;
                NOP                                ;
                NOP                                ;
                LJMP START
;;*********************************
;;显示子程序
;;**********************************
DISPCLK:
        MOV        DPTR,        #TAB        ;定入表头
        ;显示个位
        MOV        A,        50H        ;
        MOVC        A,        @A+DPTR        ;
               MOV        P0,        A        ;
               CLR        SWITCH2                ;  个位显示
               LCALL        DEL1MS                ;
               SETB        SWITCH2                ;个位灭
               ;显示十位
               MOV        A,        51H        ;
               MOVC        A,        @A+DPTR        ;
               MOV        P0,        A        ;
               CLR        SWITCH1                ; 十位显示
               LCALL        DEL1MS                ;
               SETB        SWITCH1                ; 十位灭
               RET                        ;
               NOP                        ;
               NOP                        ;
               NOP                        ;
               LJMP  START
;************************************************************
;横向道路紧急中断程序
;************************************************************
D_X:
                CLR        EA                        ;关总中断
                JNB        P3.2,        [        DISCUZ_CODE_19        ]nbsp;               ;
                MOV        A,        DAT                ;保存显示数据
                MOV        20H,        A                ;
                MOV        DAT,        #50H                ;
                MOV        21H,        P1                ;
                MOV        22H,        P2                ;
                MOV        P1,        #0FFH                ;
                MOV        P2,        #0FFH                ;
                CLR        ZG                        ;东西向绿灯亮
                CLR        YG                        ;
                CLR        QR                        ;南北向红灯亮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网友:
看看楼主的pc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