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温湿万年历源程序

楼主(2019-01-10):
lcd1602温湿万年历源程序

程序很好用
/*
程序名称:                温显万年历
程序操作:                把LCD1602连接到学习板上;连接J11,J10的4和6,3和5使能DS1302;使用杜邦线连接J7的中间线与J8的中间线使能18B20;连接18B20模块。
程序效果:                LCD1602会变成可以显示年月日时分秒,温度的万年历,使用S19-22调节,S19-选择调节项目,S20-加1,S21-减1,S22-确定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S1302_CLK = P3^6;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sbit  DS1302_IO  = P3^7;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sbit  DS1302_RST = P1^4;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sbit  ACC0 = ACC^0;
sbit  ACC7 = ACC^7;
char hide_sec,hide_min,hide_hour,hide_day,hide_week,hide_month,hide_year;  //秒,分,时到日,月,年位闪的计数
sbit Set = P2^0;                                               //模式切换键
sbit Up = P2^1;                                                //加法按钮
sbit Down = P2^2;                                              //减法按钮
sbit out = P2^3;                                               //立刻跳出调整模式按钮
sbit DQ = P3^5;                                                //温度传送数据IO口
char done,count,temp,flag,up_flag,down_flag;
uchar temp_value;                                              //温度值
uchar TempBuffer[5],week_value[2];

void show_time();                                           //液晶显示程序
/***********1602液晶显示部分子程序****************/
sbit LcdRs                = P1^0;                                        //LCD1602的RS,RW,E端口设定
sbit LcdRw                = P1^1;
sbit LcdEn          = P1^2;
sfr  DBPort         = 0x8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数据端口

//内部等待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LcdRs=0;
        LcdRw=1;        _nop_();
        LcdEn=1;        _nop_();
        LcdEn=0;
        return DBPort;
}
//向LCD写入命令或数据*****************************
#define LCD_COMMAND                        0                      // Command
#define LCD_DATA                        1                      // Data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LcdEn=0;
        LcdRs=style;
        LcdRw=0;                _nop_();
        DBPort=input;        _nop_();                        //注意顺序
        LcdEn=1;                _nop_();                        //注意顺序
        LcdEn=0;                _nop_();
        LCD_Wait();

//设置显示模式************************************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8|DisplayMode);
}

//设置输入模式************************************
#define LCD_AC_UP                        0x02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 default

#define LCD_MOVE                        0x01              //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default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4|InputMode);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ial()
{
        LcdEn=0;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8位数据端口,2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LCD_SetDisplay(LCD_SHOW|LCD_NO_CURSOR);            //开启显示, 无光标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LCD_SetInput(LCD_AC_UP|LCD_NO_MOVE);               //AC递增, 画面不动
}

//液晶字符输入的位置******************************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0)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

//将字符输出到液晶显示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
}

/***********DS1302时钟部分子程序******************/
typedef struct __SYSTEMTIME__
{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ute;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Week;
        unsigned char Day;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Year;
        unsigned char DateString[11];
        unsigned char TimeString[9];
}SYSTEMTIME;                                                        //定义的时间类型
SYSTEMTIME CurrentTime;

#define AM(X)        X
#define PM(X)        (X+12)                              // 转成24小时制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时钟芯片的寄存器位置,存放时间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define DS1302_WEEK                0x8A
#define DS1302_DAY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DS1302_YEAR                0x8C

void DS1302InputByte(unsigned char d)         //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内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ACC = d;
    for(i=8; i>0; i--)

        DS1302_IO = ACC0;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ACC = ACC >> 1;
    }
}

unsigned char DS1302OutputByte(void)         //实时时钟读取一字节(内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ACC = ACC >>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ACC7 = DS1302_IO;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
    return(ACC);
}

void Write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unsigned char ucDa)        //ucAddr: DS1302地址, ucData: 要写的数据
{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DS1302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

unsigned char Read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ucData;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0x01);        // 地址,命令
    ucData = DS1302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return(ucData);
}

void DS1302_GetTime(SYSTEMTIME *Time)  //获取时钟芯片的时钟数据到自定义的结构型数组
{
        unsigned char ReadValue;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SECOND);
        Time->Second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Read1302(DS1302_MINUTE);
        Time->Minute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Read1302(DS1302_HOUR);
        Time->Hou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DAY);
        Time->Day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WEEK);
        Time->Week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ONTH);
        Time->Month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YEAR);
        Time->Year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

void DateToStr(SYSTEMTIME *Time)    //将时间年,月,日,星期数据转换成液晶显示字符串,放到数组里DateString[]
{   if(hide_year<2)                 //这里的if,else语句都是判断位闪烁,<2显示数据,>2就不显示,输出字符串为 2007/07/22
    {
          Time->DateString[0] = '2';
          Time->DateString[1] = '0';
          Time->DateString[2] = Time->Year/10 + '0';
          Time->DateString[3] = Time->Year%10 + '0';
        }
          else
            {
              Time->DateString[0] = ' ';
              Time->DateString[1] = ' ';
              Time->DateString[2] = ' ';
              Time->DateString[3] = ' ';
                }
        Time->DateString[4] = '/';
        if(hide_month<2)
        {
          Time->DateString[5] = Time->Month/10 + '0';
          Time->DateString[6] = Time->Month%10 + '0';

          else
          {
            Time->DateString[5] = ' ';
            Time->DateString[6] = ' ';

        Time->DateString[7] = '/';
        if(hide_day<2)

          Time->DateString[8] = Time->Day/10 + '0';
          Time->DateString[9] = Time->Day%10 + '0';
        }
          else
          {
            Time->DateString[8] = ' ';
            Time->DateString[9] = ' ';

        if(hide_week<2)

          week_value[0] = Time->Week%10 + '0';  //星期的数据另外放到 week_value[]数组里,跟年,月,日的分开存放,因为等一下要在最后显示

          else
          {
            week_value[0] = ' ';
          }
          week_value[1] = '\0';

        Time->DateString[10] = '\0'; //字符串末尾加 '\0' ,判断结束字符
}

void TimeToStr(SYSTEMTIME *Time)  //将时,分,秒数据转换成液晶显示字符放到数组 TimeString[];
{   if(hide_hour<2)
    {
          Time->TimeString[0] = Time->Hour/10 + '0';
          Time->TimeString[1] = Time->Hour%10 + '0';
        }
          else

              Time->TimeString[0] = ' ';
              Time->TimeString[1] = ' ';

        Time->TimeString[2] = ':';
    if(hide_min<2)

          Time->TimeString[3] = Time->Minute/10 + '0';
          Time->TimeString[4] = Time->Minute%10 + '0';
        }
          else
            {
              Time->TimeString[3] = ' ';
              Time->TimeString[4] = ' ';
               }
        Time->TimeString[5] = ':';
    if(hide_sec<2)
    {
          Time->TimeString[6] = Time->Second/10 + '0';
          Time->TimeString[7] = Time->Second%10 + '0';

      else
       {
         Time->TimeString[6] = ' ';
             Time->TimeString[7] = ' ';
       }
        Time->DateString[8] = '\0';
}

void Initial_DS1302(void)                                           //时钟芯片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if(Second&0x80)                                                              //判断时钟芯片是否关闭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c,0x07);                                         //以下写入初始化时间 日期:07/07/25.星期: 3. 时间: 23:59:55
                Write1302(0x88,0x07);
                Write1302(0x86,0x25);
                Write1302(0x8a,0x07);
                Write1302(0x84,0x23);
                Write1302(0x82,0x59);
                Write1302(0x80,0x55);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

/***********ds18b20子程序*************************/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while(i--);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5);
                 DQ = 1;
            dat>>=1;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temp_value=b<<4;
        temp_value+=(a&0xf0)>>4;
}
void temp_to_str()                   //温度数据转换成液晶字符显示
{
empBuffer[0]=temp_value/10+'0';  //十位
  TempBuffer[1]=temp_value%10+'0';  //个位
  TempBuffer[2]=0xdf;                           //温度符号
  TempBuffer[3]='C';
empBuffer[4]='\0';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延时子程序*/
void mdelay(uint delay)
{        uint i;
         for(;delay>0;delay--)
                   {for(i=0;i<62;i++)                         //1ms延时.
                       {;}

}

void outkey()                            //跳出调整模式,返回默认显示
{ uchar Second;
  if(out==0)//||wireless_1==1)
  { mdelay(8);
        count=0;
        hide_sec=0,hide_min=0,hide_hour=0,hide_day=0,hide_week=0,hide_month=0,hide_year=0;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0,Second&0x7f);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done=0;
        while(out==0);
        //while(wireless_1==1);

}
////////////////////////////////////////////////////////////////////////////////////////////////////////////
void Upkey()//升序按键
{
                Up=1;
                if(Up==0)//||wireless_2==1)
                          {
                                   mdelay(8);
                                       switch(count)
                                          {case 1:
                                  temp=Read1302(DS1302_SECOND);  //读取秒数
                                                                  temp=temp+1;  //秒数加1
                                  up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0x7f)>59)   //超过59秒,清零
                                  temp=0;
                                                                  break;
                                           case 2:
                                  temp=Read1302(DS1302_MINUTE);  //读取分数
                                                                  temp=temp+1;  //分数加1
                                  up_flag=1;
                                                                  if(temp>59)          //超过59分,清零
                                                                  temp=0;
                                                                  break;
                                           case 3:
                                  temp=Read1302(DS1302_HOUR);  //读取小时数
                                                                  temp=temp+1;  //小时数加1
                                  up_flag=1;
                                                                  if(temp>23)   //超过23小时,清零
                                                                  temp=0;
                                                                  break;
                                           case 4:
                                  temp=Read1302(DS1302_WEEK);  //读取星期数
                                                                  temp=temp+1;  //星期数加1
                                  up_flag=1;
                                                                  if(temp>7)
                                                                  temp=1;
                                                                  break;
                                           case 5:
                                  temp=Read1302(DS1302_DAY);  //读取日数
                                                                  temp=temp+1;  //日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0a)
                                                                          temp=0x10;
                                                                  if(temp==0x1a)
                                                                    temp=0x20;
                                                                  if(temp>0x2b)
                                                                  temp=1;
                                                                  break;
                                           case 6:
                                  temp=Read1302(DS1302_MONTH);  //读取月数
                                                                  temp=temp+1;  //月数加1
                                  up_flag=1;
                                                                  if(temp>12)
                                                                  temp=1;
                                                                  break;
                                           case 7:
                                  temp=Read1302(DS1302_YEAR);  //读取年数
                                                                  temp=temp+1;  //年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85)
                                                                  temp=0;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Up==0);
                       //while(wireless_2==1);
                                  }
}

////////////////////////////////////////////////////////////////////////////////////////////////////////////
void Downkey()//降序按键
{
                Down=1;
            if(Down==0)//||wireless_3==1)
                          {
                                   mdelay(8);
                                     switch(count)
                                          {case 1:
                                  temp=Read1302(DS1302_SECOND);  //读取秒数
                                                                  temp=temp-1;                                                    //秒数减1
                                  down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0x7f)     //小于0秒,返回59秒
                                                                  temp=59;
                                                                  break;
                                           case 2:
                                  temp=Read1302(DS1302_MINUTE);  //读取分数
                                                                  temp=temp-1;  //分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1)
                                                                  temp=59;      //小于0秒,返回59秒
                                                                  break;
                                           case 3:
                                  temp=Read1302(DS1302_HOUR);  //读取小时数
                                                                  temp=temp-1;  //小时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1)
                                                                  temp=23;
                                                                  break;
                                           case 4:
                                  temp=Read1302(DS1302_WEEK);  //读取星期数
                                                                  temp=temp-1;  //星期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
                                                                  temp=7;
                                                                  break;
                                           case 5:
                                  temp=Read1302(DS1302_DAY);  //读取日数
                                                                  temp=temp-1;  //日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x10)
                                                                          temp=0x0a;
                                                                  if(temp==0x20)
                                                                    temp=0x1a;
                                                                  if(temp==0)
                                                                  temp=0x2b;
                                                                  break;
                                           case 6:
                                  temp=Read1302(DS1302_MONTH);  //读取月数
                                                                  temp=temp-1;  //月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
                                                                  temp=12;
                                                                  break;
                                           case 7:
                                  temp=Read1302(DS1302_YEAR);  //读取年数
                                                                  temp=temp-1;  //年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1)
                                                                  temp=0x85;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Down==0);
                                   //while(wireless_3==1);
                                  }
}

void Setkey()//模式选择按键

                Set=1;
                if(Set==0)//||wireless_4==1)

           mdelay(8);
           count=count+1;         //Setkey按一次,count就加1
                   done=1;                         //进入调整模式
           while(Set==0);
           //while(wireless_4==1);

}

void keydone()//按键功能执行
{        uchar Second;
                 if(flag==0)    //关闭时钟,停止计时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temp=Read1302(0x80);
           Write1302(0x80,temp|0x80);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flag=1;

         Setkey();                                            //扫描模式切换按键
                 switch(count)
                 {case 1:do                                                //count=1,调整秒

                   outkey();                           //扫描跳出按钮
                                   Upkey();                //扫描加按钮
                                   Downkey();              //扫描减按钮
                                   if(up_flag==1||down_flag==1)  //数据更新,重新写入新的数据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0,temp|0x80); //写入新的秒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sec++;          //位闪计数
                                   if(hide_sec>3)
                                     hide_sec=0;
                   show_time();         //液晶显示数据
                                  }while(count==2);break;
                  case 2:do                                                //count=2,调整分

                                   hide_sec=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temp>0x60)
                                     temp=0;
                                   if(up_flag==1||down_flag==1)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2,temp); //写入新的分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hide_min++;
                                   if(hide_min>3)
                                     hide_min=0;
                   show_time();
                                  }while(count==3);break;
                  case 3:do                                                //count=3,调整小时

                   hide_min=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4,temp); //写入新的小时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hour++;
                                   if(hide_hour>3)
                                     hide_hour=0;
                   show_time();
                                  }while(count==4);break;
                  case 4:do                                                //count=4,调整星期
                          {
                   hide_hour=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a,temp); //写入新的星期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hide_week++;
                                   if(hide_week>3)
                                     hide_week=0;
                   show_time();
                                  }while(count==5);break;
                  case 5:do                                                //count=5,调整日
                          {
                                   hide_week=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6,temp); //写入新的日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day++;
                                   if(hide_day>3)
                                     hide_day=0;
                   show_time();
                                  }while(count==6);break;
                  case 6:do                                                //count=6,调整月

                   hide_day=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8,temp); //写入新的月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month++;
                                   if(hide_month>3)
                                     hide_month=0;
                   show_time();
                                  }while(count==7);break;
                  case 7:do                                                //count=7,调整年
                          {
                   hide_month=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c,temp); //写入新的年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year++;
                                   if(hide_year>3)
                                     hide_year=0;
                   show_time();
                                  }while(count==8);break;
                  case 8: count=0;hide_year=0;  //count8, 跳出调整模式,返回默认显示状态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0,Second&0x7f);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done=0;
                  break; //count=7,开启中断,标志位置0并退出
                  default:break;

                 }

}

void show_time()   //液晶显示程序
{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获取时钟芯片的时间数据
imeToStr(&CurrentTime);       //时间数据转换液晶字符
  DateToStr(&CurrentTime);       //日期数据转换液晶字符
eadTemp();                    //开启温度采集程序
emp_to_str();                 //温度数据转换成液晶字符
  GotoXY(12,1);                  //液晶字符显示位置
  Print(TempBuffer);             //显示温度
  GotoXY(0,1);
  Print(CurrentTime.TimeString); //显示时间
otoXY(0,0);
rint(CurrentTime.DateString); //显示日期
otoXY(15,0);
  Print(week_value);             //显示星期
  GotoXY(11,0);
  Print("Week");                                 //在液晶上显示 字母 week
  Delay1ms(400);                 //扫描延时
}

main()
{
    flag=1;                                   //时钟停止标志
        LCD_Initial();                            //液晶初始化
        //Init_DS18B20( ) ;              //DS18B20初始化
        Initial_DS1302();                         //时钟芯片初始化
        up_flag=0;
        down_flag=0;
        done=0;                                   //进入默认液晶显示
        //wireless_1=0;
        //wireless_2=0;
        //wireless_3=0;
        //wireless_4=0;
        while(1)
        {
        while(done==1)
          keydone();                    //进入调整模式
                while(done==0)
             {
            show_time();        //液晶显示数据
            flag=0;
                      Setkey();                        //扫描各功能键
                 }

}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