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KILL路径加载 问题

楼主(2019-01-10):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 D:/cadence/SPB_Data/pcbenv/SKILL ")))
load("***.il "   "888888")

这样的格式 ,为什么说找不到*.il   环境变量路径 是对,软件 是16.6   请问下怎样改才行

要写成这样才能加载 成功  :     load("D:\\Cadence\\SPB_Data\\pcbenv\\SKILL\\***.il" "******" )

网友A:
load("***.il "   "888888")是在默认的skill路径下的,而你自定义了一个路径,所以需要加上你il的绝对路径。如果你的il文件是放在pcbenv目录下的就可以直接使用load("***.il "   "8888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il "   "888888")是在默认的skill路径下的,而你自定义了一个路径,所以需要加上你il的绝对路径 ...

谢谢解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