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装在WINDOWS10上面,出现运行出现严重错误

楼主(2019-01-10):
今天装了一台台式机,全部装好了,也生成了破解文件保存在了安装目录下,打开软件进去后提示:运行出现严重错误,要我关闭,就强退了,唉,软件能进去,进去后提示的,WINDOWS 7安装没问题,就WINDOWS 10不行

网友A:
我在win10下的語言設定, 預設用英文的, 就沒問題, 您試試!

网友:
都好都用 完整版 的 PADS和 操作系统

网友:
    简化版吧?完整版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我9.5完整版,W10完全没问题。

网友(2019-02-21):
    64位系统问题可能很多,WIN7 64位也一样有问题。WIN7 32位遇到过最严重的问题是软件崩溃,然后文件变成1KB大小,空文件。用的山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9.5完整版,W10完全没问题。

求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链接

    EDA365下 搜索就能找到链接。

网友:
    版主找到完整的链接了吗

网友C(2019-06-11):
    我的PADS9.5,在WIN7和WIN10 32/64都正常能使用,没出现过你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win10下的語言設定, 預設用英文的, 就沒問題, 您試試!

    你好,我在WIN7系统中装PADS9.5双击后闪退

网友(2019-07-29):
引用 网友C:
    我的PADS9.5,在WIN7和WIN10 32/64都正常能使用,没出现过你说的问题

    y有链接吗?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PADS9.5,在WIN7和WIN10 32/64都正常能使用,没出现过你说的问题

    win10  64  的 有安装包吗?

网友:
    我也是在网上下的

网友(2020-07-19):
    我遇到的狀況是,一按了鍵盤上的任一個按鍵,整個pads就不會動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