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磁兼容范畴里谐振的由来

楼主(2019-01-10):
电磁兼容范畴里谐振的由来

要明白谐振频率,就要知道何谓“谐振”,要知道何谓“谐振”,就要知道何谓“振荡”。下面给出振荡的理性定义:
在含有电容和电感的电路中,如果电容和电感并联,可能出现在某个很小的时间段内:电容的电压逐渐升高,而电流却逐渐减少;与此同时电感的电流却逐渐增加,电感的电压却逐渐降低。而在另一个很小的时间段内:电容的电压逐渐降低,而电流却逐渐增加;与此同时电感的电流却逐渐减少,电感的电压却逐渐升高。电压的增加可以达到一个正的最大值,电压的降低也可达到一个负的最大值,同样电流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生正负方向的变化,此时我们称为电路发生电的振荡。
到达谐振的条件:
电路振荡现象可能逐渐消失,也可能持续不变地维持着。当震荡持续维持时,我们称之为等幅振荡,也称为谐振。谐振时间电容或电感两端电压变化一个周期的时间称为谐振周期,谐振周期的倒数称为谐振频率。所谓谐振频率就是这样定义的。它与电容C和电感L的参数有关,即:f=1/(2*π*√LC),相应的角频率w=2*π*f=1/√LC。
在电磁兼容范畴里面的谐振的由来:
电容在高频时会由于分布参数的作用,存在引线电感,而这个电感与电容就构成了串联谐振的条件。实际电容都存在某一谐振频点,在这个频率点之前,电容呈容性,而在这个频点之后,呈感性。
因为存在自谐振,所以在谐振频点之前,阻抗随频率升高而降低,而在谐振频点之后,阻抗随频率升高而升高,因此,采用电容滤波时所要滤除的频点首先要在谐振频点之前,另外在谐振频点附近。实际中电容的引线电感受很多因素影响,如引脚长度,过孔,PCB布线等。
简而言之,就是说这个谐振是由于电路里的电容带来的,会干扰电路,既然属于电路上的额外干扰,我们既要考虑把它滤除。注意是电路里的电容C+导线电感L造成的,所以你看我们计算的公式里就有L和C的值。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