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GHz 的射频频率 使用什么样的天线比较好

楼主(2019-01-10):
2.45GHz 的射频频率 使用什么样的天线比较好?

网友:
这个问题太泛了。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频段看,楼主可能将这天线用在消费级产品上。
比如,如果要考虑成本,就用PCB集成天线做,在EDA软件中画几条弯线就行了,IFA天线成本为零,够低吧。但需要电磁场仿真。
还有一种稍微高剖面的PIFA天线,带宽指标稍好些,但增加结构件。
如果不想那么麻烦,就采购陶瓷天线。
如果覆盖性能优先,那就用外置天线。
……

网友:
版主总结的很好。用什么样的天线还是要看需求。如果是蓝牙耳机、手环之类对产品尺寸有要求的当然是首选陶瓷天线;如果是射频模块这类对成本有要求的就可以考虑用PCB天线;如果是路由,室内覆盖之类对覆盖范围有要求则是优选外置天线,特别是高增益的外置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