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射频天线阻抗匹配电容怎么计算呢

楼主(2019-01-10):
请问各位大神,射频天线阻抗匹配电容怎么计算呢?

射频天线阻抗匹配电容计算

射频天线阻抗匹配电容计算

网友:
这个Bulan频段在3~8GHz,天线接收的单端信号(或者是反过来,那就是发射信号)转成差分信号后,自然就是100欧差分阻抗输入。
我的理解,这两个电容不能对100欧阻抗有太大影响。
那么计算一下12pF理想电容的容抗有多大就行:12pF电容在3GHz频段的容抗4.4欧。两个12pF等效于串联8.8欧,影响阻抗小于10%,还能接受吧。
电容不能再小了。

如果这两个电容要参与100欧阻抗匹配,那就要另外考虑。

楼主:
谢谢,谢谢,如果电容参与100欧阻抗匹配,那就怎么考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如果电容参与100欧阻抗匹配,那就怎么考虑呢?

这里的电容通常用于隔直。因为Balun两个差分脚之间是直流短路的。
如果没有隔直电容,意味着芯片的那两个差分输入脚(我估计是输入脚)直流电压相等,可能导致芯片内部工作点不正确。
——如果是芯片的差分输出脚,直流短路可能是没问题的,就不需要隔直电容。

万一是匹配电容呢?
要看这个匹配电容靠近谁。
Balun本身是个阻抗变换元件,就象个透明人一样,一般不存在阻抗匹配问题。所以匹配电容不是针对Balun的。
这两个匹配电容靠近芯片,则说明芯片厂或射频工程师对芯片阻抗不自信,需要匹配一下。
常规的50欧射频阻抗匹配可用VNA测试。
在实验室,3~8GHz频段的100欧射频差分阻抗怎试么测?用什么电缆夹具探头?怎样校准?
都是问题。但仍有办法,就是在Balun单端测50欧。单端测就万事大吉么,也不是。
扯太远了。
看成是隔直电容,就没这么多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