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电磁兼容整改常用的基本方法

楼主(2019-01-11):
EMC电磁兼容整改常用的基本方法

一般来讲是要根据实际不同测试的情况对产品进行分步诊断,首先分析其干扰源所在及其相互干扰的途径和方式,再根据分析结果,有针对性的进行EMC整改。
一般来说主要的EMC整改的基本方法有如下几种:
1、减弱干扰源在找到干扰源的基础上,可对干扰源进行允许范围内的减弱,减弱源的方法一般有如下方法:
a、在IC的Vcc和GND之间加去耦电容,该电容的容量在0.01μF到0.1μF之间,安装时注意电容器的引线,使它越短越好。
b、在保证灵敏度和信噪比的情况下加衰减器。如VCD、DVD视盘机中的晶振,它对电磁兼容性影响较为严重,减少其幅度就是可行的方法之一,但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c、还有一个间接的方法就是使信号线远离干扰源。

网友:
看看都有哪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