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imx电源的选择

楼主(2019-01-11):
最近遇到的几个问题,在设计给飞思卡尔imx6 设计板子。考虑更换pmic,不知到应注意什么。官网的电源树对照手册看过,也是没看懂。电压具体怎么确定?
求助

网友(2019-03-30):
从主控芯片上分析需要的主电源幅值数量和电流强度要求,结合IO端口的电源要求来选择PMIC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