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基站外壳对信号的影响?

楼主(2019-01-11):
各位大神,为什么我们的产品在接外壳和不接外壳的信号相差比较明显呢,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的,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
网上查了一下,这个设备用于大型工厂实时定位人员的一种方式,以保障生产安全。
这个问题似乎很泛。
帮顶!

楼主:
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我的产品是由基站和标签组成的,而基站外面装有金属外壳的,现在的问题是装上外壳后,基站收到的数据丢失很严重,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来求助大家,求大神不吝赐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估计是EMC问题,导致接收灵敏度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EMC问题,导致接收灵敏度变差?

对,一般情况都是猜测这种原因。
盖上屏蔽盖,可能导致内部腔体谐振。腔体谐振又会导致腔体内部隔离度变差,那么谐振频点的干扰信号会窜入LNA电路,使接收灵敏度变差。

如果钣金盖有缝隙,则谐振频点的干扰信号从缝隙辐射出来,让天线接收到,同样使接收灵敏度变差。

网友:
EMC三要素中,消灭源头是最重要的。
其次在干扰路径上想办法,都试试看。

网友:
另外,请再多说一下产品情况,产品的射频作频率,所使用的天线的型号及天线的工作范围。实验室里是否有标网,矢网?

用线缆连接天线做S11测试,看看空旷场所下的S11和靠近金属壳外壳时的S11,两种情况下S11的对比。检查是否因壳体影响了天线参数。
有时,天线工作频带窄的话,受影响大。

楼主:
8楼大神啊,一脸懵逼

网友:
8楼大神,按8楼的思路,如果没有网分,楼主也可以用线缆连接天线和设备,把天线放远一点,排除外壳对天线的影响,看信号是否有改善。

网友:
图中金属外壳,对天线的方向性影响很大,至少是全向天线变成了定向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