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多变径复杂结构波导匹配技术分析!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1-11):
在对一个超长多变径结构的波导进行分析,内部采用天线激发微波信号。想分析其输入阻抗,匹配的微波源阻抗,以及天线转换效率等参数。

但是因为波导结构比较复杂,因此想找专家有偿咨询下分析思路,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帮顶,希望有EDA365高手出马。

网友:
网上有些分析古典文章“含有多个阶梯结构的波导的精确分析 ”,这篇文章能导出S11.
还有“有效折射率法”,也可以试试。

HFSS 和CST 是比较好的三维仿真软件,可以分析任意三维的电磁性能的,也可以试试。
多聊一下,这种异型波导是用在什么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