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光圈文件?什么又是光圈表文件?

楼主(2019-01-11):
    1)首先对于光圈这个词的意思不是很明白?
    我百度了下好像是跟菲林差不多的意思吗?
    2)能否详细告诉我光圈文件和光圈表文件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吗?
    3)能生产什么文件?我用CAM350软件导入Gerber。
有的文件提示有分配光圈提示,有的又没有?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2019-05-05):
    输出的gerber中有自带光圈和不自带光圈的,光圈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你所有形状的规则表,文件中则是对应所有调用你所有光圈中形状的具体坐标位置。一般设计软件中均建议输出的gerber文件未自带光圈文件。

楼主(2019-06-19):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gerber中有自带光圈和不自带光圈的,光圈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你所有形状的规则表,文件中则是对应所有 ...

所有形状的规则表???不懂!我以为是腐刻电路时在激光头里的菲林呢?就是电路的菲林!
    这样理解对吗???您说的规则表有的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