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下面地铜皮打过孔

楼主(2019-01-12):
    pcb设计中经常见到mcu下面敷一块地铜皮然后打许多过孔,这是为什么?

网友:
    散热啊 还能干啥

网友:
    有的是为了散热(注意有的datasheet推荐这个Pad不接地!)
    有的为方便焊接,因为焊盘比较大,从一面焊接可能会处问题。

网友:
    很多带有射频功能的MCU的热阻是往下的, 也就是所谓的Thermal GND, 一般是和系统地连接在一起,然后打矩阵过孔,注意过孔塞孔要注意使用树脂塞孔, 不要使用油墨塞孔,否则容易导致漏锡,起不到散热的作用

网友A:
    作用有好几种

网友(2019-02-11):
    1 散热,借用过孔上的镀铜将热量导到背面的铜皮
    2 接地信号,作为芯片的参考地,这时候就需要尽量保持该地的完整。
    一般而言SMT焊盘上有过孔,都建议做树脂塞孔(加钱),避免焊接的时候,焊锡漏掉,导致焊接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用有好几种

    都有哪些作用?说来听听

网友:
    10楼的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有哪些作用?说来听听

1、散热:有的芯片肚子下有散热焊盘,用过孔打通各层铜皮,散热更快
    2、接地:有的芯片接地焊盘在肚子底下,打过孔接地更充分,尤其频率高的时候(芯片四周都有pad不打过孔也不好接地)
    主要就是这两个作用

网友(2025-10-09):
    这个问题大家都有心得,都把答案说了,当然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应用,有不同的作用。设计时按需要处理就行。

网友:
    主要是散热,其次是回流路径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