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DRC K/V V/G 如何清除?

楼主(2019-01-12):
求大神帮忙:DRC  K/V   V/G    如何清除?

网友:
K/V有两种可能 1,说明你的via出现在routkeepin框外,2,或者在routkeepout里面,,可以show一下DRC会具体说明是什么错误,移动via就好;
V/G,一般是焊盘上出现via会提示错误,如果是用于芯片散热的,可以忽略,如果不想显示出来,可以在CM加region,如图所示,建一个区域规则,pad-pad connect选择ALL_ALLOWED,
望有帮助

网友:
2#说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