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和割地的选择及常用措施

楼主(2019-01-14):
接地和割地的选择及常用措施

中心议题:
接地和各地的选择
常用的接地措施
常用的各地措施

这里所说的接地是指,在电子产品中,将两个不直接相关联的导体通过铜箔、焊锡或者导线等连接起来;割地是指,在电子产品中,将两个直接相关联的导体,通过某种方式绝缘起来。接地和割地,在本文统称地的处理。

地的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电子产品中的很多问题其实都和地的处理密切相关,比如小信号系统中的噪声和干扰问题,大信号系统中的辐射杂散和稳定问题,还包括一些ESD问题,其实都和地的处理密切相关,多年的工作经验印证了这一点认识。比较实际的例子就是接收机的抗扰性,发射机的杂散、自激问题,说到底还是地没有处理好的问题。

接地和割地其实就像一个矛盾中两个方面,两种方法都有效,关键就看是否用对了地方。经常听一些同行说,一定要割地,才能把噪声“绝缘”开来,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全面的。因为这个取决于噪声的来源,干扰途径,噪声的频率等因素,当你将噪声的上述几个方面了解了之后,你或许会发现接地才是最根本的措施。所以,碰到噪声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噪声的频率处于哪个范围,这个一般比较好判断,通过频谱仪或者示波器都可以考量得到,还可以通过被干扰电路的工作频率推断得到,其次是噪声源在什么地方,这个可以根据频率去作判断和推测,还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探头去探测,或者用一种比较土的办法,用手指去触碰哪些可能的干扰源来判断,再者就是噪声的干扰路径,这个和所要采取的地的处理措施是密切相关的,决定了应该接地还是割地。干扰路径无非是辐射耦合和传导两种途径,在具体情况下,究竟应该采取哪种措施,一般要求解决问题的人必须熟悉产品,同时有一定的工作经验,通过分析判断和些许尝试就会搞定问题。

常用的接地措施,频率越高,通常可以用刀片刮掉PCB上的蓝油或者绿油,然后用焊锡或者铜箔将两块分割开的地连接起来;如果电子产品有导体机壳,那么螺丝和PCB的连接也算作是接地,所以螺丝孔的位置也很重要。一些频率较低的问题,就可以通过短而粗的导线连接起来。接地通常在解决接收机干扰问题,发射机自激和杂散超标,ESD等问题上比较有效。

常用的割地措施,其实和接地的措施正好相反,切割,拿掉螺丝并用绝缘胶纸进行隔离。割地通常在小信号系统和大信号混合的系统中比较有效,比如传感器和电机共存的系统中。

还有一种地的处理方式,就是屏蔽,很多人认为屏蔽和地是没有关系的。其实,如果从高频或者射频传输线和波导的角度去看,屏蔽体其实也是地的一种。

地的处理是一个实践性比较强的议题,现在大多数做PCB设计的人,要么就是从来不做产品开发和调试,要么就是刚毕业几年经验不丰富对地的认识不足,好些有规模的公司也是有专门的一个部门画PCB,但是从来不参与产品的开发和调试。所以,我们经常会碰到许多和地的处理相关的工程问题。个人认为,搞产品开发和调试的人最好能多画PCB,画PCB的人最好能多参与产品的开发和调试。

网友:
看看接地和割地